还在为911的尾巴用502粘死拆不下来而烦恼吗?这种烦恼可以结束了!

楼主(2012-03-19):
去药房,买95%的酒精,我们这里是14块一瓶,500ML,然后把酒精滴几滴在502上。
酒精会自己匀开的,然后等2分钟滴几滴,重复2~3次之后,用手轻摇,如果有地方还是不肯松动的话,那美工刀之类的小东西稍微撬一下。
然后稍微用点力一拉,就OK啦!

拆下来的尾巴

拆下来的尾巴

机身内,无残留!

机身内,无残留!

这是502的残留,不影响,就不弄掉了。

这是502的残留,不影响,就不弄掉了。

再来张机身

再来张机身

2条尾巴对比

2条尾巴对比

楼主:
重新装配后的JJ!增加了尾浆的保护,和别人学的

侧面45度

侧面45度

垂直视角

垂直视角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LZ  这样就可以放心对911动手术了!!

网友:
  改天试试

网友:
标题

用酒精可以?不早说,我用溶解济都不行的,表示怀疑

楼主:
我也不懂化学,但是我自己试了一下,发现确实有点效果

今天早上我就是这么把尾巴给拆了下来。机身和尾杆都没有损坏。
因为我用酒精滴上去之后,过会儿用手再摸酒精,似乎有点粘粘的感觉,我认为是胶水被溶解下来了。
也可能是我的尾巴先天没有粘牢?
我的酒精是家里烧咖啡用的,自己拿老婆的化妆品空瓶子,偷偷装了一点点拿到单位里来DIY的。
求化学高手解释一下吧:酒精是否可以溶解502胶水?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顶起

网友:
好!我有纯工业酒精,回头试试

网友:
95%的酒精.....

宝贵的实际经验分享。顶

学习了,谢谢。
陈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把短横鳍切掉好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我就是这么把尾巴给拆了下来。机身和尾杆都没有损坏。
因为我用酒精滴上去之后,过会儿用手再摸酒精,似乎有点粘粘的感觉,我认为是胶水被溶解下来了。
也可能是我的尾巴先天没有粘牢?
我的酒精是家里烧 ...

502是一种树脂,可以用丙酮溶解稀释,酒精溶解502效果很差的,估计你的911不是502粘合的。

网友:
标题

用溶解济都没用,就是丙铜。我先前就发过帖子了,因为尾干是扣在机架内,溶液无法渗透到粘各面。也就无法化解。只能化解暴露在外面的,有个屁用,总之一句话,谁拆谁知道!

楼主:
楼上的兄弟,别这么极端啦,我今早确实比较轻松就取了下来的,你也看到的,基本没有任何损坏,那旧尾杆还打算在我的杂交260上继续服役呢,所以我也拆得比较小心。
至于你和你楼上说的溶剂,我网上也查了,确实有可能我运气好,碰巧我这个批次没有用502。反正纯酒精也不贵,药房都有卖的,试一下也无妨。不成功也没什么影响的,干了就没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把短横鳍切掉好看点。

那个东西纯粹保护尾桨用的,顺利还可以在同事面前Install B一下,哈哈。今天飞了三电,没感觉有任何不良影响。

网友:
标题

经本人亲测,用的是工业酒精重复滴几次大约浸泡十五分钟,用小壁纸刀尖撬一撬,用力一拔…………下来了!嘎嘎!不晓得事酒精的作用还是撬的作用还是拔的力量,还是我的911粘的不结实,反正毫发无损的掉下来了,个人认为应该是酒精的作用,关键点是要闷得久一点,不要点上酒精就拔。
多谢楼主了!

老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