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优酷上看到有位网友把911改成无副翼了!

楼主(2012-03-19):
在优酷上看到的视频,把平衡杆直接拆掉了。十字盘好像改成正十字方向的了。大家可以自己搜索看一下。

网友:
标题

那是伪的,只不过用曲别针夹在鸡翼上代替了重锤,可操作性差,估计连转向都成问题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就是让翼的尾部加重  来填补没有平衡杆产生的陀螺效应。。。。

网友(2012-07-27):
这样也行

网友:
能用上无副翼飞控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