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 推到高速就尖叫停转

楼主(2012-03-19):
 求助,我的双天3536电机一推到高速就会尖叫停转,调节了进脚和更换电调都是一样,是不是电机的线断了呢?有机会修好吗?

网友:
看轴承了么?上点油看看

网友:
电调多少A?

网友:
如果是40A以内的你换个50A电调包好,什么测试最大20来A都没用的,上天一个螺旋桨带几斤重的飞电流两回事

网友A:
肯定是失步了,一般这种情况靠调整进角可以解决,但电调所有的进角都试过的话,只能说是电机和电调兼容不好,两个里面得换掉一个了……

网友:
高潮到了就会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失步了,一般这种情况靠调整进角可以解决,但电调所有的进角都试过的话,只能说是电机和电调兼容不好,两个里面得换掉一个了……
    正解

楼主:
谢谢:loveliness: 的确是这个情况 我换掉了电机 就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