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HR+701开定速上不了高速求解?

楼主(2012-03-19):
OS55HR开苞中一直没用定速,前天小试701定速,结果就是上不了高速,一开定速发动机就喘,像被什么东西咽住了,关了定速好好的,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给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和螺距对应角度。

网友A:
好像FU 的定速不太好 .我朋友用CGY750也不太好調 (注意定速的中位有沒有跑)

网友:
我的750好好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futaba的定速很出色啊,应该是你定速开早了,试着普通模式50%油门以上开定速@( ̄- ̄)@

网友B:
详细看下说明,高级模式里有一项是专门调发动机踹的

网友:
不明真相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看下说明,高级模式里有一项是专门调发动机踹的

麻烦详细说说,学习一下。

网友B:
参考设置1

网友:
参考设置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设置1
如何进701的高级模式?

网友:
发动机没到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FU 的定速不太好 .我朋友用CGY750也不太好調 (注意定速的中位有沒有跑)

FUTABA的定速是我目前用到最爽的了,还是查看相关说明书详细设定下吧

701跟750标准设定就好了啊,默认就是给甲醇机定速用的,只需要设定齿比,调整引擎状态便可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用FU的定速了~~

楼主:
高级模式进去了:先进入定速设定,再长按菜单+号,就进去了,现调到了25%,这两天试一下是否还喘

网友:
喘,冒似跟定速感度没啥关系吧,定速感度我的理解是接受定速磁铁起作用的值,不知道对不对。喘有可能是中速富油。逐次收3格中油针试。现象消失后,拉高速以1分钟为一个起落,下来摸缸底,根据缸温收或放主油针。一次3格。如果会3D,飞行中可做连续钟摆,不掉转+缸温来调主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