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将陀螺装在船上?

楼主(2012-03-19):
有没有人试过将陀螺装在船上?效果如何?我有个GP780的~

网友:
90年代上海耐久高手商炎已经尝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效果如何?

网友:
當年我也在现场參赛!
是香港区笫一次參加90年澳大利亜的世錦賽!!
以前的科技來说是速度跟不上浪花的变化...反应不過來....也者;船的重量...机器马力...船身长度很多很多因数配合的.

网友:
这东西早有人想过了,不过直接用电直上的陀螺仪好像不行哦,

网友:
陀螺配合fsr-v、o级压水板联动从理论上比定风翼更有价值,有人开始尝试。

网友:
以我經验..多此一举......
船一离水...压气泡??
再沾水.....反压不稳易使船潜水
所有在尾部调整的...都是以亳/厘以內來的.....
还是学好调整船底水骨...
多些綀習操控...配合加减速= = =

网友B:
以前我们老大也做过类似的试验,因为受当时器材限制,并没用付诸比赛。
商焱这条船我见过,小翼跟压水板是连动的,当时的V15装两升油就够跑了,一般的整船重量在7公斤左右,商焱的这条船当时好像接近10公斤,但速度还是最快的。
以现在的陀螺发展水平和舵机的动作速度,有精力是可以考虑一下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老大也做过类似的试验,因为受当时器材限制,并没用付诸比赛。
商焱这条船我见过,小翼跟压水板是连动的,当时的V15装两升油就够跑了,一般的整船重量在7公斤左右,商焱的这条船当时好像接近10公斤,但速度 ...

當年你沒拿过吧?
应是你以上说的....但反过來!
後來也要加压鉛才行....
速度应是19秒多一圈....在二年後的瑞典世錦是全场最快...18秒多(而我的才19秒多...老外记时的)
老外的就有10公斤(连油料算)...如老马的最重

(马萊士)當年还是用苯重的仟維壳子

(马萊士)當年还是用苯重的仟維壳子

我的也有9公斤

我的也有9公斤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什么時候把V艇還給天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天佑的V艇不用你搞。由我來重裝。

网友D:
在书上见过减轻横摇的陀螺,以前CKY的帖子里也见过。纯机械,零延迟

当船有横摇1时,会使陀螺框架进动,产生角速度2。
陀螺在角速度2作用下,产生进动,形成回复力3,与原始横摇相反,从而减轻横摇。

估计转90度,就能减点头了。

一年多没画图了,有些手生

网友:
我装在车上过,车转弯很舒服

网友:
科技日新月異!
本人已經開始嘗試,不過不是陀螺儀,而是高速平衡儀+高壓版高速舵機(響應速度0.006)+高壓板接收機,一套裝備下來價格不菲!
預計4月底會下水

网友:
龚师傅威武

网友:
在真船上也已经见到采用陀螺仪的増穩器。

网友:
多谢你能记下我的贴子内容!我是有视频的,找到了再跟贴讨论。

引用 网友D:
在书上见过减轻横摇的陀螺,以前CKY的帖子里也见过。纯机械,零延迟

当船有横摇1时,会使陀螺框架进动,产生角速度2。
陀螺在角速度2作用下,产生进动,形成回复力3,与原始横摇相反,从而减轻横摇。

...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大屍你什麼時候還天佑的V艇?我等工開呀!

网友:
你是李船狂?

引用 网友E:
大屍你什麼時候還天佑的V艇?我等工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交還V艇!

网友F:
正要装帆船上试试,连接方向舵,目的就是受风影响时如果船偏航,自动修正舵片让船跑直线。

网友C:
找到了我在2009-12-6号拍到的視频
澳洲老外设计的

网友G:
本人搞了快20年的陀螺仪,只要选对型号控制船的姿态绝对小菜一碟,
但我绝对不会把陀螺仪装到船上,玩船的乐趣就在调船和控船上,交给仪器还不如在家打电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