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下,M16的丝杆,螺距是1.5mm,为什么市面上买来 ...
弱弱地问下,M16的丝杆,螺距是1.5mm,为什么市面上买来的M16*1.5的螺丝不能拧上去?

楼主(2012-03-19):
弱弱地问下,M16的丝杆,螺距是1.5mm,为什么市面上买来的M16*1.5的螺丝不能拧上去?拧到第一圈螺纹的时候就卡死了,想问下坛里的高手们M16丝杆,螺距1.5的该配什么样的螺丝,或者用什么样的丝锥能做这丝杆的螺丝?

网友A:
不是T型丝杠吧?

楼主:
什么是T型丝杆?我是菜鸟

楼主:
我百度过了,是T型丝杆,细牙的T型丝杆,牙也是程T型的,但我看市面上买的M16*1.5的螺丝不是T型的,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梯形丝杠~我晕,我也菜鸟一只~~
你的螺母不是梯形螺纹吧

网友B:
梯形螺纹对三角螺纹
我瞎说的,不对此言论负责

网友A:
 楼上的谦虚谦虚~

网友C:
在怎么样他也不会把T型螺杆用普通螺丝拧吧 会否你的螺杆问题。一般螺母的扣峰都是平的。丝杆上的扣峰是很尖锐的。用锉刀锉几扣螺杆再拧拧试试。如果能顺利进去就是螺杆的毛病。我手头的M16的螺距是2.0的螺母能拧进去有点不顺畅。

网友D:
这这这...螺丝是螺丝,丝母是丝母,不一样的,不然丝母也就没那么贵了,你仔细看看他们的截面就明白了,这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E:
找个梯形丝锥把螺母过一下可能就行了。听说有这东西,不过好贵。

网友F:
除了螺纹外径,螺距,还有螺牙形状……等也有不同。

网友G:
M16标准螺丝螺距是2,如果你没有指定M16*1.5的话.他卖给你的很可能是2MM螺距.
T形丝杆属于传动螺纹,M16螺丝属于紧固螺纹...不是一个类别.代号也不一样.

网友H:
螺杆螺母相配,必须直径(标准径)、螺距、形状三者各自相同。

网友I:
顶12楼!这种可能最大!

楼主: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原先的铣床丝杆螺母磨损了,调回差已经不能调好,想自己攻一个螺母来用,但苦于不知道用什么丝锥,一直郁闷着,唉!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的螺丝是M16*1.5的,我量过螺丝里的螺距,之前也试过M16*2的,后来量了下丝杆螺距是1.5的,所以才去买了M16*1.5的来试,但还是拧不进去,呵呵,感觉我有点傻傻的了

网友J:
杆杆上错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网友K:
市面上的螺母有很多是非标的,,,比标准小,,,,专为偷工减料的螺丝准备的

网友L:
把丝杆带去市场配,合适了再买.

网友M:
都没明白啥意思。
T型螺母的。槽是方形就像_口_口_, 普通丝杆是三角形就像 人人 ,
方头能进到人人的中间去么, 你觉得能拧进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现在已经基本知道了,但好像M16*1.5的T型螺母不好配呀,淘宝上也找不到

网友M:
找机加工车床车一个。多点钱而已

网友N:
M16 1.5的T型螺杆也够细的了,很难配啊

网友O:
这样都拧不进去,那就是反丝的了

网友P:
拿去叫老板配给你就行了

网友Q:
他细捉摸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