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os发动机改水冷缸头问题

楼主(2012-03-19):
各位师傅前辈好.我想咨询下个问题:
     我手里有一个2手压缩还凑合的os46“空模"发动机.我想咨询下各位玩油船的前辈, OS46换成水冷缸头,能当做FSR的动力吗?性能如何?需要改进气道吗?谢谢各位前辈.  我就想问 这个如果改完,有没有实用价值,.和GO21级比哪个更好些>?

网友A:
OS-46缺点有二个...
1)连杆弱
2)机匣薄
不利FSR长时间....
实力和转速都可以,不用太大改装...
GO-21是仿Nova罗西....比较適合减速箱.
但连杆要配上Nova罗西的有保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拾玖大屍?你知不知空模OS46發動機轉速有多少呢?你到底懂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S-46缺点有二个...
1)连杆弱
2)机匣薄
不利FSR长时间....
实力和转速都可以,不用太大改装...
GO-21是仿Nova罗西....比较適合减速箱.
但连杆要配上Nova罗西的有保障
.大C.说你玩了几十年船水就水啦.老是不懂裝懂.误导模友.空模发动机的转速适合海模用吗.还说转速可以.

网友:
果真老顽固?睡不著都来死撑!看以下解答吧!!

引用 网友B:
.大C.说你玩了几十年船水就水啦.老是不懂裝懂.误导模友.空模发动机的转速适合海模用吗.还说转速可以.

网友A:
首先LZ是拥有这台机器!能用,能跑,祗改水冷顶就可以了!!
再也要是人家用的是有28,000RPM的OS46VX-DF-RE空模机呢?
甚至用在减速箱上也可动用不同齿轮比来配合!这些你可不懂了吧?老顽童!!
人家也没有说要拿冠军的要求!祗求解答和理解所在!!
你这会令新入海模的朋友们停步的!
请别再在论坛上作出无聊/无理的回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LZ是拥有这台机器!能用,能跑,祗改水冷顶就可以了!!
再也要是人家用的是有28,000RPM的OS46VX-DF-RE空模机呢?
甚至用在减速箱上也可动用不同齿轮比来配合!这些你可不懂了吧?老顽童!!
人家也没有说要 ...
大C.我说你水就是水了.楼上有说他的发动机是46VX_DF吗.你知46VA-DF是什么飞机用的吗.是转速较高的函道喷气飞机用的.楼上的46空模机应该不会是这一种.应该是转速最高是17000转这种.说你大C无知就无知.误导就误导.你知其它几种46空模发动机的转速吗.46LA最高16000转.46AX最高17000转.46VX最高28000转.GO21发动机最高37000转.空模发动机入水后的转速你清楚吗.说你就是咀巴死撑高.怪不得这么多人把你当作玩具.

网友B:
大C.你自认这么高.我想请敎你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叫人代装了一只DF53寸汽油船.这船航行中老是向右转.裝船者怎么调都调不了.后来这船被人给了一个右O称号.请敎这船怎么调法.这事你不误导呀.

网友C:
 这贴够热闹啊!!一个个也真够扯蛋的!人家20匹马力的割草机也能装成载人飞机飞几圈,两台兰博基尼的车用发动机也能装出艘水上跑二三百公里的CAT来!发动机这动力系统生产者可没说我生产的这机器指哪儿就只有在哪儿用!三四十年前的前辈们不都用三叶,银燕的空模机外面转了几圈铜管做水冷跑出了N个冠军!哎!LZ来求学,你们这不是在搅混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贴够热闹啊!!一个个也真够扯蛋的!人家20匹马力的割草机也能装成载人飞机飞几圈,两台兰博基尼的车用发动机也能装出艘水上跑二三百公里的CAT来!发动机这动力系统生产者可没说我生产的这机器指哪儿就只有在哪儿 ...
这里不是说空模机不可以改水冷作船模用.是完全可以的.只是針对大C的几个问题作讨論.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朋友请问OS46那部空模機器有弍萬捌仟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请问OS46那部空模機器有弍萬捌仟转呢
..楼上的这个46发动机那里有28000转呢.最多17000转.对于50左右船模甲醇机耒说.这个转速是不夠的.大C无知用一个函道喷气飞机用46VX_DF发动用解说.这个46VX-DF和船用46VX_M都是差不多转速.最高28000转.作用不同.水冷不同.大C就是不明白这些. 所以希望你还是要好好教导大C.免老是出羞.

网友:
李老板都话你冇能用呀!你帮改唔掂呀!!得把口,重学人唱歌

引用 网友B:
大C.你自认这么高.我想请敎你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叫人代装了一只DF53寸汽油船.这船航行中老是向右转.裝船者怎么调都调不了.后来这船被人给了一个右O称号.请敎这船怎么调法.这事你不误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C你又离题了.我就是请敎你你出厂的这只右O艇怎么改不右O.大C你已经发明了二种世界新船种了.一种右O艇.一种VO艇.利害 原来你高在这里.

网友A:
又收到李老友来坚料!
天讲你自取去53"船调整,说能改到左穿右插都冇问题,一定比陈大师装得好好多!
在~是街屁~大吹大雷,又说用二块大砖头把凸起的地方压平就成了!
但李老板一试之下!!TNND 这个玩了几年的O艇神掍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毛力,,唉!(重比人录晒音啵)
然后又听到你说已把船送给别人?是真的吗??

网友E:
我也有个OS MAX 46AX甲醇机,请问是否可以用在船模上呢?要改的话水冷头有卖的吗?怎么改?有什么注意事项?
还有就是装在1米2的O艇上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OS MAX 46AX甲醇机,请问是否可以用在船模上呢?要改的话水冷头有卖的吗?怎么改?有什么注意事项?
还有就是装在1米2的O艇上可以吗?
一米二的船太长了~1米以下吧.但是直出的话,最后再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米二的船太长了~1米以下吧.但是直出的话,最后再小一点

能说具体点吗?例如水冷如何改,用多大的浆。。。。。。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收到李老友来坚料!
天讲你自取去53"船调整,说能改到左穿右插都冇问题,一定比陈大师装得好好多!
在~是街屁~大吹大雷,又说用二块大砖头把凸起的地方压平就成了!
但李老板一试之下!!TNND 这个玩了几年的 ...
大C.你知神棍是什么吗.神棍就是为了銭.到处招谣撞骗.我们这班人都是花钱玩船的.只有你大C卖船卖配件到处招谣撞骗的.这个神棍非你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