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入一条飓风1000,试航了。。。主帆吃不到风

楼主(2012-03-19):
请问,我用3.2V 4000mah 磷酸铁锂电池2个串联给接收机供电,可以跑多久呢。。。。。

记得以前的900帆船用2300A123 2S供电可以跑NNNN个小时

还有,岷江里可否玩帆船呢。。。流速较大

顺道上偶新作的五轴加工中心。。。超小的。。。。带自动换刀跟特殊定制的控制系统,还没有组装好
今天在岷江试航了,主帆吃不到风,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婆拍的。。。大家凑合看

网友:
水面

水面不错 玩船好地方。请问这是哪里?

楼主:
这个是人家店铺的图片,我的还没到呢

网友:
楼主厉害,哪里搞来的4000毫安磷酸铁锂电池?目前5号电池大小的(14500)磷酸铁锂国内也就只能做到600-800毫安的容量,就算是18650也很没有很大容量的。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这个电池组够你跑两整天了。
新手跑船最好不要在江河里面,万一出现意外状况就惨了。最好找封闭的水面,水深不要小于半米即可。

网友:
我已经悲剧了。。。

楼主:
是我找一个老朋友特别定做的,以前他送给我好多片5000mah的软体呢,呵呵,一直用来跑车,无刷电车,经常过放电到0v都没事

还一直没找到场地去玩呢。。。。门口的江不合适,因为靠近岸边很浅,我又不会游水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玩帆船会游水是多么重要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帆船会游水是多么重要啊,哈哈

楼主:
刚刚去玩帆船了。。。。
结果发现主帆吃不上风,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4000毫安磷酸铁锂电池?你也不怕重?如果非要用4000毫安磷酸铁锂电池,那你可以从星期一跑到星期五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弄主帆。。。。吃不到风

前帆吃风吃的很好

以前的季风900也很好。。。。就是这个的主帆。。。。吃不到风

网友B:
阿里也玩帆船?哈哈,不会也半途而废吧。这帆就破布一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就有玩啊,玩过750的帆船,也玩过9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里也玩帆船?哈哈,不会也半途而废吧。这帆就破布一块啊。

破布一块------这话怎么能怎么说,一点情趣也没有,说衬衫没有穿整齐像穿了一件休闲衫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真不会水,提议你还是忍痛割爱吧。最少的你能扑腾个几米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图上的船的话。那是主帆后缘不行。要拉紧,受风不能让它抖动。更不能塌向下风,尽可能的拉紧。下缘可适当放松就能成弧。但弧不能太大。不然你的船会成不倒翁,在水面上摇还有倒车的可能。要不你试下

楼主:
那。。。我就需要自己做一个帆?还是裁剪?

网友:
就你现在的情况,做帆也没必有用。还是在现有的帆上下点功夫。想办法看怎样才能够把后缘拉紧,如有可能把它改下别忙做帆。到你改好了,但不太理想时再做,会有把握得多。你认为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奇怪的是前帆跟主帆外形很相似,可是前帆吃风很好,主帆后缘就总是飘

网友:
标题

早说过了样子像的不一定就是一样的。前后帆的悬挂方式是不一样,所以结果就不一样了。大白兔你试这收紧主帆驶风杆下面斜向的绳索,应该会有改善。当然简易的结构调节可能不是很方便,或许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产生了另一个新问题。不过还是值得试试的:)

楼主:
我在后缘穿入了一条张线。。。。从顶上固定到底下。。。。不知道是否有改善

网友:
楼主这样做不但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主帆的后缘不是这样调节的。后缘松弛主要是因为前缘的形状与桅杆配合不良造成的,另外要配合主帆驶风杆下面的紧帆器来调节。商品船没有可调节的紧帆器的话,主帆前缘的形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桅杆是直的帆装来讲,主帆的前缘需要带有一个很微弱的向前的弧度,这样帆挂好以后后缘才会适度拉紧,然后再根据不同的风力条件来调节主帆后缘的松紧程度。

楼主:
 可是前缘是插入桅杆里的,没法调

网友:
这就是商品船设计上坑爹的地方啊!
如果你有条件,可以把主帆拆下来,找个裁缝帮你重新车缝一下,把前缘改成带有连续弧度的,就会立刻收到效果。这个弧度非常微弱,最高点离基准垂线也就是5-7毫米的样子,最高点的位置应该在从下往上大约40%左右
你试过就知道差异在哪里了
还有我猜你的主帆后角挂点也是不可调节的吧?这个也很致命。你的帆腹大小(帆面的曲率)就不能根据风力大小来调节了。最好自己改成可以前后移动的,但一定要有足够的阻尼,不能随意滑动。可以用内径适当的硅胶管套在驶风杆末端来约束后帆角的挂绳

楼主:
原本设计的是主帆前缘插入桅杆,可否改成上下2点悬挂前缘呢,这样也许就能实现您说的前缘弧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设计的是主帆前缘插入桅杆,可否改成上下2点悬挂前缘呢,这样也许就能实现您说的前缘弧度了?

这里有个基本概念:桅杆与主帆前缘的配合是相当重要的,两点式悬挂无法满足桅杆与前缘密切配合的要求。事实上,真正的竞赛模型,桅杆与主帆的前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风力的大小随时调节弯曲程度来改变主帆后缘的松紧,以适应风力的变化。如果你的帆只有两个点与桅杆连接,而整个前缘都是与桅杆脱离接触的,那如何控制前缘与桅杆的配合呢?
退一步说,即便你的桅杆是带槽的铝合金型材,无法调节弯曲程度,也要尽可能让帆的前缘弧度与桅杆上的插槽配合来形成良好的后缘形状,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你的主帆受风后形成的帆形,切不可越改越错,得不偿失。

楼主:
 无从下手了

网友:
越说越糊涂了

就你目前的情况你也别前缘弧度不弧度了,因地制宜吧,先把已有的搞清楚。 黄的是桅杆,红的是前缘,兰的是后缘,蓝色的所谓的紧帆器。没有紧帆器,绳子总有吧,搞个滑块可以调节绳子长短就可以。
桅杆中间的前凸(或后凹)会造成帆的后缘松(或紧),但桅杆的弯曲度不是调节后缘为目的,目的是调帆的形状。你收紧(或放松)蓝色部分,帆的后缘自然就收紧(或放松)了。

网友:
呵呵,朱老师,您的方法我曾经在帮助其他帆友的船的时候试验过,效果很不好,这类商品船的帆剪裁有问题,单靠调节驶风杆只能把帆腹拉平甚至拉出褶皱,但后缘依然松垮。要收紧后缘,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前缘弧度。

楼主:
 要么我用力掰弯桅杆咋样。。。。

网友:
好了。就到这儿吧,既然说不通就不说了。

网友:
用不着汗,你辜负大家的苦心了啊,不得要领,不得要领……唉

楼主:
  人家这么笨的孩纸

网友:
嗯,看了这么多,学习不少,我怎么觉得桅杆稍微向前掰一下带点弧度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还是得硬干

网友:
很无语

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都说了帆的前缘弧度配合桅杆,你们都在这里嚷嚷去掰桅杆,到底要干嘛?

楼主:
桅杆是直的。。。。。前缘怎么会有弧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愁是了愁是了,帆的前缘有弧度,别空想,找个纸片裁出来试试

网友C(2012-04-19):
回复 楼主:
按说主帆比前帆好保证弧度。主帆后缘受风后发飘。跟驶风杆下的拉紧有很大关系。要用细钢丝并能可调。紧了会让驶风杆转动不灵,松了会使帆飘。实际使用中随风的大小做适应调整。别用什么绳子之类,有伸缩。

网友D:
不会游泳,怎么打捞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