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双体CAT 艇 求救

楼主(2012-03-19):
提示:

网友A:
过载烧的

网友B:
引出线烧坏还是引出线与线圈的焊接点脱焊?线烧坏电调不坏?检查一下电机质量,右侧动力的传输是否和左边一样顺畅.检查一下电机固定是否牢固,高速运转时是不是震动特别剧烈.

网友C:
你的桨不小啊!

网友D:
看起来是电机KV值过大,和负载不匹配,要么把浆换小一点

网友E(2012-05-22):
浆太大了建议你换一对正反铝合金CNC浆436的试一下效果肯定明显好

网友:
那个浆太大了!还是尼龙的!换个小浆试试吧!

网友F: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左桨逆时针,右桨顺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