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KM老无故降落,请DJI的技术人员帮忙解决

楼主(2012-03-19):
我的WKM老无故降落,就像电压低迫降那样,怀疑是电池的毛病,刚换上新电池,4000mAH,仍然如故,飞了一分多钟,迫降2次,是否是程序有问题啊?请DJI的技术员们给予解释

网友:
报警电压设置太高了,一般带负载的时候要设置到3.5V左右吧,具体要自己试

网友:
 应该是报警电压设置问题

网友: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凡事必有因。

楼主:
感谢各位相助

我是按照说明书设定的电压,4S的电池,14.8V,减1V,13.8V,线损0.6V,有负载电压就是13.2V,比上面仁兄说的3.5X4=14V,还要低呀,黄灯亮时降落,充电1500mA左右(2200mAH的电池),而且,刚飞时,电压设的比现在还高,也不会迫降的。再说了,我昨天按上新电池(4000mAH的),刚飞1分多钟就开始迫降了,电压不会掉那么快吧。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负载比较大,造成压降厉害。你可以关掉电压保护  低空悬停试试!!

网友:
电压校准一下看看,2200的电池充进1500是正常的,那个4000的电池可以扔了

网友:
:l发表帖子oveliness:

楼主:
关电压保护的实验

七楼的仁兄说的有道理,我把电压保护关掉了,试飞,还是迫降,看来电压模块没问题了,再就是电调的问题了,也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不过不像,明天早上试试

网友:
楼主的无故降落是什么意思呢,是所有电机同时停车吗?

网友:
负载过重,可能超过电机等极限,我曾经遇到过,后来换了电机和APC 桨后解决

网友A:
不是电机停转,是自主降落。负载问题,没有加任何东西啊,就是原装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停转,是自主降落。负载问题,没有加任何东西啊,就是原装裸机啊

有遇到空中全部突然停车的,然后又正常的
但是还没有解决
如果楼主解决了,麻烦说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感谢各位的热心和帮助。问题找到了,是接收机的问题,可能是插口接触不好,在震动的时候会掉信号,而导致主控认为有异常,采取主动降落的措施。看来,大疆的保护措施搞得挺全面啊。原先是FUTOBA的9通的PCM接收机,换了2.4G的试了,不再迫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