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 車床求維修

楼主(2012-03-19):
想找有沒師兄知道那裏有維修的, 未知是電機或是電子板問題, 已是4-5年前買的, 已找不到那店(淘宝店),

已換一DC. 220V 試電機, 但碳刷出現很大火花( 完全不行)

有沒可提供維修, 或代用品呢?謝謝

网友:
一般控制板电压输出最高18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回覆, 我調VR 半到一半碳刷已經出現很大火花

買DC 220V  已花了150, 還有其他, 共2xx 了, 看要花多少錢才能修好

再搞下去就可能考慮買台180V /210V

网友:
直流电机新换了碳刷后刚开始使用时火花会很大,待使用一段时间后碳刷磨出圆弧与电枢密切结合了,火花会变小的但不可能完全没有。

网友:
听电刷发出来的声音就能知它能不能用,如有发像打火的声音的话那是不能用的了,你可以找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全桥整流再接电机试试但要注意安全这些变压器不是隔离变压搞不好会电你很惨的

网友:
如果火花小那你的电机还能用,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如果火花还是大的话那你的电机就是不行了!

网友:
纯外行,帮行了。

网友B:
这种电机叫串激电机,转子有故障时碳刷处有火花并伴有噗噗的声音。整流子发黑。

楼主:
首先多謝各位回應

火花大得像燒焊一樣, 肯定是有問題,

現問題

1 ) 有否提供可以維修的店呢?

2 ) 現已買了一個 DC 220V 的 電子板, 如再買電机, 有那款可以匹配使用呢?
   (擔心買回又不能使用)

网友:
你这种现象应该是在转子换向器部位有断线,你自己找找看,自己实在找不到可以拿到电动工具修理部去看看,应该能陪上转子的。

网友:
电机系统统统换掉叫他招烦

网友:
标题

我出过一台2前4也是换向器冒火,我的就是电机烧了。

网友:
人係邊處呀,學師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叫串激电机,转子有故障时碳刷处有火花并伴有噗噗的声音。整流子发黑。
这是永磁直流电机

网友:
车床出不!

网友:
直接出了换210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深圳, 布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少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考慮中, 但不太想用那仲電機變速, 因低轉沒力

网友C:
以為你係香港,原來蒲左去深圳,係香港我就有計.

网友G:
新买的电机肯定有问题,如果是良好的那怕直接接上DC220伏也不会出现大火花(除非调速板整流器损坏),我曾修理过此电机,但是按其原来线圈数据修好行感觉速度很快,后来在淘宝网重新买一个直流220的电机,是3500转还带同步齿轮,齿轮比2k4的小(好象是12齿,是铁做的),但是这个齿轮宽度稍为小了一点,要稍为修整一下同步带皮,并且还要在电机外壳钻两个孔(仿造2k4),曾经用修好后的2k4车12x1。25丝杆,转速调到100以下(目测的),用了来回5次就顺利完成了。

网友H:
火花大也有可能转子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D:
别修了,直接卖我吧,不用烦! 已PM你。加我QQ谈!

网友I:
你把电机直接拿到修电机的店就可以了,布吉应该很多那种店的,费用几十块吧,不贵。
另外提供一种代用电机,同步轮搞过去就好,就是老式家用缝纫机电动机。我帮朋友改过,用着可以,力稍小,便宜,三四十块一个。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是HK 只是人在深圳

网友E:
先多謝各師兄回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有否那直流電機資料或連接呢? Thanks

网友J:
把转子拆出来,,,,换向片擦净,,,用万用表Rx10档,,,表笔量相邻两个换向片电阻,,,,,,差值不能大,,应该一样的,,,如果相处10欧姆以上,,,换转子,,,,,,,,,,,,,,,,

网友K:
咱们坛子有专业烧2K4电机的高手
烧机无数 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现在已经无人能敌!!!
至于是谁 自己搜去 哈哈哈哈

网友L:
楼主别修拉 便宜点除给我算啦 13031940974这是电话商量商量

网友L:
楼主 刘氏刀友说得对 我是卖电动工具的点击都是串激式的
一般的换了碳刷还打火 拆下来定子看看定子 没法黑一定是转子坏楼 转子一般不好绕线的不像鼠笼电机 就是你回绕的话 修好了你定做动平衡 不然的话把你的JJ也定给振掉啦 最简单的方发你用指针万用表俩个表笔平行把转子换向器夹住,转动转子指针所指的位置基本上不动 你的转子是好的,否则嘿嘿拜拜楼。说明一下用欧姆X1档

网友E:
回复 网友L:
你好, 我發了我QQ号到短消息給你

网友E:
看來要修還是廷麻煩, 各師兄如有興趣收的話, 請給我一個價 Thanks

网友M:
我可以给你修,不管电机还是控制板子,只不过邮费挺贵的,

网友N:
打火 要么是短路 要么是碳刷质量不好 再者是碳刷没修直接上了

网友O:
多少钱出,这个其实换个电机最好,直流的不怎么好,

网友:
丢掉,,,DC直流电机低速没力气
---换400瓦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吧,,,10转的力气和1000转力气差不多的啊

网友:
惠盐路上有修车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1500 深圳交收   電機應沒事電阻11歐母

网友:
拆开电机碳刷看看是否能活动自由,很多时间由于碳刷套紧密,稍有积碳就不能伸缩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