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马达调试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19):
今天把机架电调马达都连接好了,软件全部设置好没问题后,上
电池
测试四个马达都有启动滴声音,之后解锁推油门,发现只有一个马达转,另三个马达不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电调设置是否一致?马达和电调链接是否正确?

网友:
连接都对的,电调都是出厂设置还没改。可以确定线都对的,且都通过开机自检。马达是朗宇2212KV980,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

网友B:
没有统一校正电调油门

网友C:
校正电调油门

网友:
教准过油门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源代码里#define MINTHROTTLE 1150我改成了1050所以不一起转,改回来就好了,但是改回来后发现解锁后最低点四个马达就会自己转起来了。究竟这个参数该设置多少呢?

网友D:
这个好像挺好玩的吗

网友:
现在能一起转但是转速感觉比较低,达是朗宇2212KV980,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感觉全油门马达转速比较低,没什么力,该使用哪种进角设置。默认好像是低进角。

网友E:
/* motors will not spin when the throttle command is in low position
this is an alternative method to stop immediately the motors */
#define MOTOR_STOP

网友:
设置了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