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模锂电充电用多大电流合适

楼主(2012-03-19):
比如 1s4000毫安 2000毫安的 控电
3s 1300毫安25c的 谢谢大神

网友:
1C充就可以了

网友:
1-1.5之间就可以。慢充对电池好!

网友:
楼上都说得对~~

网友:
0.5C最好.

网友:
电池容量的10%电流充电最好,就是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般冲多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般冲多久呀

任何锂电池专用充电器都有自动停止功能。

普通电池建议不高于2C充电。很多优秀产品支持5C\6C甚至8C充电。

网友:
充多久看你怎么充了,我的电池12C充电,我最快时用10C充过  大约5分钟左右

网友:
我们外场充电一般不超过 5C就行 就是电池容量*5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