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池是不是不能用了!!!

楼主(2012-03-19):
一次飞到时候炸鸡了,电机轴后退了一半,电池成了这个样子,看看还能用吗,现在电压是8.2,三片电压分别为:4.02,0.32,3.96

网友:
卧槽 这个电池炸这样了? 拆开仔细看看 每个电芯是否破损 有破坏的肯定无法用 没破坏的替换单个电芯吧  那个0.32V的电芯 肯定报废了  是中间的

网友:
有破损或严重变形就不能用。

网友:
沙发正解!

已经成这样的电池组还是丢弃的好,不然下次你还得炸机!

网友:
可以的,垫桌脚刚好合适

网友:
外皮破损或变形严重的最好不要再用,受挤压的电芯内部很容易层间短路引起自燃

网友:
安全第一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