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报警器怎么使用的??

楼主(2012-03-19):
我平常都是用手机控制时间的,可是有时候经常飞机上去了才知道没开启时间计时,所以想请问下电压报警器插在
电池
上,飞机上天的时候飞的过程中电压不足会自动警报?然后听声音选择降落时间吗?这样的话 飞机飞远了会不会听不到警报声?还有电池接上飞机的时候,可以用同时测量飞机的电压吗?

网友A:
接到电池上你就知道怎么用了,摸索下,超简单的

网友B:
报警器是插在充电的白色平衡口上的,所以电池接上飞机同时可以测电压。

网友C:
不太建议用这类东西,一个是不太准确的测量,二是容易依赖它,三是有些差劲的电池一推全油压降很快直接报警。记得这个东西是设定在3.2还是3.3V报警的,一般降落后电压最好在3.7左右。听到报警声才返航突遇需要复飞或遇强风,等落下时估计就过放了。
目前有不少控都带计时器。

网友D:
设定在3,60······ 带电显 双喇叭的

网友E:
插到电池平衡口上,有的还可以设置报警电压阈值,我通常设为:3.5~3.6V,这样飞的时候报警降到地面后空载电压还有3.8~3.9V。买双喇叭的那种,响亮,好远都能听到。

网友F:
不太准确,有些电池,刚充的电,一推油门就报警,但飞一会反而不报了,当然,电压真正低了以后还是会报警的,那个只是个参考,不要过于依赖
你是什么控啊?好多控是可以显示时间的,你设置个时间,一开控,时间就开始走了,等着时间到了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