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绝缘材料,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03-19):
就是在电路板上两个比较近焊点之间,用一种比较牢固的胶把焊点封住,这个胶用镊子使劲一撕,就能全部撕下来。
这种胶是不是热熔胶?我看不像,热熔胶冷却后好像没有粘那么牢固,而且不会一下连带都能撕下来。
请教下这个胶叫啥,好买到吗?

楼主:
感觉就是热熔胶,刚试了下,效果还不错!

楼主:
硅胶?怎么用的?

楼主:
绝缘胶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具有良好电绝缘性能的多组分复合胶。以沥青、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为主体材料,常温下具有很高粘度,使用时加热以提高流动性,使之便于灌注、浸渍、涂覆。冷却后可以固化,也可以不固化。其特点是不含挥发性溶剂,可用作电器表面保护。

网友A:
704硅胶吧,灰色或白色的,有韧性。

网友B(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04硅胶吧,灰色或白色的,有韧性。
就是704硅胶。硅胶导热、绝缘、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