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改电焊机问题

楼主(2012-03-19):
我有一台75千瓦电机用的自耦变压器。想改个220v的小电焊机,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楼主:
我打算拆了,用里面的铜线和矽钢片,自己缠,就是不知道比例,你会吗?

楼主:
懂电焊机的在哪?

网友:
铁芯的结构也要改变才行!

楼主:
好,可以改,你说说

网友:
日字型铁芯那种降压启动包?拆了做口字形,铁芯截面叠到45平方厘米左右,初级4~6平方纱包铜线230匝左右(焊机电流按3~4a/mm平方算,要算线重量:截面积平方厘米*长度厘米*8.9g/cm立方,再换成公斤。我们这每公斤线75元左右)次级40平方左右,65匝(65~60~55三档),初次各绕一边。做出来暂载率比较高,这些是我以前乱查资料得到的结论,我本来也用45千瓦的包绕了个,次级没线了就放那儿了,买线的钱够直接买新的小焊机。注意计算窗口面积能否绕得下线圈,次级中间要留些空以利散热。数据是粗略的,供参考

网友:
楼上,误导

网友:
这个容易。75kw电机用的自耦变压器好大的个头,上面的铜也不少。
拆开,卖掉。然后买个直流焊机足够了。

网友:
1KW的都可以的,何况75KW的。

用粗点的线加绕次级,空载达到40到70V就可以了。如果短路电流太大,要加个大功率电抗器来调节输出电流。

网友:
有点浪费!

网友:
75KV?体积不少啊?你家里能用吗?供电局不来查你吗?

网友:
 75KW起动变压器

网友:
我的焊机也才几千瓦呢,75千瓦是很大个了

网友:
建议卖铜卖铁,再买直流电焊机!

网友:
1.  75KW的铁芯有点夸张。

        2.   买新铜线来做还不如买台成品机  2--3 百元。

网友:
铜线太贵了,卖掉这个直接买台焊接吧~~

楼主:
哈哈,我考虑了卖铜这个办法,不过卖了才值400多块,买个新电焊机要700多,不划算呢,改又不懂,不知道怎么弄呢?

楼主:
不知道一个直流电焊机要多少钱呢?如果便宜的话,直接换个直流电焊机了

网友A:
呵呵,今天买了个瑞凌直流200焊机.不知道好用不,总觉得交流的比直流的重量大好多,比直流的实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