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粗的铜线怎么样用气焊焊在一起?

楼主(2012-03-19):
船模需要将1.5毫米粗的铜线焊在一起,谁知道怎么焊啊。最好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
虽不知道怎么焊,但你也该说清楚是焊接头还是并排焊一起,要焊多少

网友:
用气焊浪费了  用电烙铁就行了

网友A:
没有实际操作过,仅供参考
1.5很细,火焰要小
使用更细的铜线做填充
先把要焊接的材料放好,适当固定
加热焊接处,烧红,不可烧熔了
加上硼砂等助焊剂
继续加热,边加热边加入填充物

网友:
板凳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际操作过,仅供参考
1.5很细,火焰要小
使用更细的铜线做填充
先把要焊接的材料放好,适当固定
加热焊接处,烧红,不可烧熔了
加上硼砂等助焊剂
继续加热,边加热边加入填充物

晕倒,直接用铜焊条焊接就是啦,哪还要加硼砂
一般是比较难焊的才会加那东西

楼主:
没有实际操作过,仅供参考
1.5很细,火焰要小
使用更细的铜线做填充
先把要焊接的材料放好,适当固定
加热焊接处,烧红,不可烧熔了
加上硼砂等助焊剂
继续加热,边加热边加入填充物
谢谢老兄  我试试看,有不懂再请教。

网友:
有一种铜丝对焊接的机器 原理也就是通过电流把对接点融化连在一起

网友:
电铬铁呀简单方便

网友:
非常简单,加热到通红加铜焊条

网友:
见过焊接铜丝网的,用银子做焊丝,用汽油焊,焊枪是特制的,火焰调到缝衣针那么细,看上去像是一根蓝色的缝衣针,焊接超细铜丝网,这可是技术活。

网友:
什么东西,一定要气焊吗?如果觉得锡焊强度不够可以扭在一起在焊接啊。。

网友B:
用15V交流电大概15A的电源,一端接个直径4MM碳棒,碰铜丝端部,1.5的铜丝绞线会形成溶在一起的球,漂亮又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5V交流电大概15A的电源,一端接个直径4MM碳棒,碰铜丝端部,1.5的铜丝绞线会形成溶在一起的球,漂亮又快捷

我以前拆电池的碳精棒这样做过,用的是自偶变压器20伏输出,几根电线绞在一起,碳精棒一头接上软线,另一根绑在那几根线上,只要把碳精棒往那几根线上一按,也就3秒钟,那几根线的头部就成了一个小铜球,碳精棒不是整个烧红,只是与那几根线头接触的地方红一段,相当方便,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