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为啥不支持3轴

楼主(2012-03-19):
仔细研究了一下NAZA飞控的说明书,为什么不支持3轴呢。说明书上写即使是3轴,也需要6个电机。看过国外一个视频就是用3轴带GOPRO拍摄的。理论上3个电机就够用了。少一套电机电调不是更省电吗。懂的朋友说说。

网友:
对,一个电机可能更省点,DJI应该开发1电机的飞行器。

网友:
大概是不想支持那种需要舵机的多轴。

网友:
纯三轴会自己旋 偶数电机 才会抵消与调节反向力 所以为什么可以看到两轴 现在我们看到的三轴之所以要一个舵机控制后面那个浆 就是需要舵机来调整浆向来 解决自旋

网友:
恩LS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下NAZA飞控的说明书,为什么不支持3轴呢。说明书上写即使是3轴,也需要6个电机。看过国外一个视频就是用3轴带GOPRO拍摄的。理论上3个电机就够用了。少一套电机电调不是更省电吗。懂的朋友说说。
因为NAZA价格低玩玩都上悟空的,所以NAZA不支持很多功能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