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儿八经的问一下。晚上在家飞的小电直有哪些?

楼主(2012-03-19):
晚上在家确实无聊的很。想弄个小电直玩玩。以前整了个911,飞坏求了。还是想要个6通的机子。最好呢是皮带传或轴传的(不是尾电机的)。华的机机暂时不说吧。我还比较了解。除了华科尔的,还有其它的合适在家飞的吗?

网友:
九鹰125,180,MCPX

网友:
九鹰125是尾电机的↑↑↑↑

网友:
EP200不错,不过我常飞450

网友:
华科尔最多,但是我不是特喜欢,修起来有点麻烦。
让我重新选一次的话,我会自己配个250.

网友:
200/250级别的稍大,我有,只能在家里地上飞,不可能像mcpx那样的可以在家具、床上方可劲儿飞。皮传小机太少了,轴传的就华科尔120系列的最多,别的都很少,也许9鸟也有?

网友:
v120d02s,没有别的选择了,其他都是尾电机。
250在家太大,在外面还是小。

网友A:
120D02S超好,轻灵稳!
但要有一定的技术!
飞前一定要记住,轴传六通机不是用来炸的!
你会爱上华科尔的!
我现在一台4#6,一台CP,一台120D02S!

网友:
mcpx....白天都能在家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D02S超好,轻灵稳!
但要有一定的技术!
飞前一定要记住,轴传六通机不是用来炸的!
你会爱上华科尔的!
我现在一台4#6,一台CP,一台120D02S!
02s

楼主:
基本筛选出来,轴传的有120D02S,还有9鸟的318A 这两个都不求便宜,配件贵的很哟。不是有EP 100吗?如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么多小机,觉得哪个更好嘛。我的技术还不咋行。CP跟02S比,哪个更有理由入之?

网友:
小飞机不要带尾电机的,选择不多,只有120D02S和九鹰318.
EP100我曾经着迷过,但是没缘分,现在已经落伍了,不行。
YT250,这个在家玩还是危险,对家具对人都是。
最合适的还是02S,三轴比九鹰成熟,买这机的多,论坛上帖子多可供参考。
不过,,,,,你要是刚飞911的新手,你还是别买了,怕你受打击,
还是选个尾电机耐炸六通练手,修机和飞行技术差不多了再考虑轴传和皮带小机。

网友:
你要是钱多,不在乎那俩钱,那就是准备2000多,买MCPX。。500山寨遥控加1400MCPX V2,
如果经济一般,那就选CP,套机G CP加DEVO7 共 9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入CP吧!
耐炸些,但也不是炸不坏!

网友:
d05稍加改造,改成2.5或3mm主轴,2mm横轴后,是不错的120级别皮传。

网友:
推荐02s,mcpx

楼主:
谢谢大家伙的意见。心头算有个底了。纠结G CP跟02S.我正好也是用的2801的控。现在飞esky cp3对尾悬停这个技术吧。华的配件比较贵,本来是不考虑他的。但是貌似没得更多的选择。MCPX不是嘿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D02S超好,轻灵稳!
但要有一定的技术!
飞前一定要记住,轴传六通机不是用来炸的!
你会爱上华科尔的!
我现在一台4#6,一台CP,一台120D02S!
 同是飞过4#6 d02s的握握手~ 不错不错~

网友:
在家飞小心电视机和电脑

网友:
在家飞为什么要轴传皮传,真以为家里大到能够拉上拉下外加3d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