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一架带三轴平衡系统的三角翼,可行性讨论

楼主(2012-03-19):
手里有多余的无副翼直升机接收(华科尔6通道无副翼),内含3轴平衡系统。能在飞行中自动修正飞行姿态。
看过国内A3和国外的平衡系统。想尝试把直升机的三轴系统直接用到固定翼上。

从分析上看,似乎最适合做三角翼了。有空的朋友帮忙做个参谋吧!

三角翼只需要两个舵机,并且需要V型混控。
而直升机的3个倾斜盘舵机中,副翼和螺距舵机,看似刚好是跟V型混控一样的原理,
拉升降舵,两个舵机一起下降,推升降则两个一起上升。
打副翼,则一个升一个降。
同时打升降和副翼,刚好两个舵机是V翼的混控模式。

但,直升机是带螺距控制的,我想直接在控里面把螺距设置成一条水平线,让油门跟螺距的混控切断,这样推油门就不会影响舵机了。从而满足三角翼的混控需求。

未知是否可行……

大家想到什么,随便发表一下。。。。

网友:
沙发、  坐井观天

网友:
只知道日本人拿jr的tags01安在固定翼上效果不错,三角翼不知怎样混控o(╯□╰)o

网友:
肯定行,不过成本高,怎么不用固定翼专用飞控?

楼主:
只是因为手里直升机的东西多。也想自己动手搞搞,所以……哈哈!
买现成的东西见效快,但是自己一步一步做的收获更大……

网友A:
固定翼和直机对平衡仪的反应完全不同,KK的代码是公开的,你去看看固定翼和三轴的差距是多少,百分之七十的代码都不一样,你如果是单片机方面的行家,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楼主,很多多轴飞控本身就支持三角翼啊,乃不知道嘛?
何止是三角翼,连120度ccpm直机都可以哦,看我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14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和直机对平衡仪的反应完全不同,KK的代码是公开的,你去看看固定翼和三轴的差距是多少,百分之七十的代码都不一样,你如果是单片机方面的行家,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程序写了10多年,不过不懂单片机代码

网友B:
现在单片机编程和以前PC下差不多了.
http://www.multiwii.com/
这个开源的,有飞翼的代码.

网友:
用多旋翼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写了10多年,不过不懂单片机代码

KK飞控有开源的,还有人改成了C代码,你可以移植过去,这东西会的不难,不会的就没辙了,你有十年编程经验,三个月应该可以搞定,也就五百多行代码,三轴主要侧重于电机功率的控制,换成固定翼就是舵面控制,KK里面大量的代码是针对三轴特技的,你根本不用在意,你需要注意的是姿态控制那几段,也就几十行代码,非常简单,KK没有平衡控制,这又容易了许多,反正改起来不难,飞起来也不难,你完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单片机编程和以前PC下差不多了.
http://www.multiwii.com/
这个开源的,有飞翼的代码.

那个老外没调好,飞翼这段有问题,反倒是他的用户里面有人写了一段固定翼控制模式,那个水平不错,居然可以玩3D,是用汇编写的,读起来有点吃力。谁如果有自信的话,完全可以挑战一下这个难度。
老外的很多开源飞控都是这样,用户里面可能冒出一个强人,就比如开源的ardupilot项目,就冒出来一个AttoPilot,那飞行控制简直是绝了,体积也小,比ardupilot小好几倍。
大家努力吧,向老外看齐。

楼主:
我还是不折腾这个代码了……写了这么多年,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