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 车刀安装,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刀具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楼主(2012-03-19):
都不知道该怎么安装了,要不不能安装,能安装的时候就总感觉用不了、

添加一点:那块圆钢紧贴卡盘是想自宫卡爪,不是车工件。
在添加一点:似乎我没有说清楚,我是想问是不是刀具装刀片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要旋转90度,让刀片面朝上,刀尖靠自己这边。

想车一个3mm 台阶出来,结果。。。。

想车一个3mm 台阶出来,结果。。。。

结果发现只能这样才能装进去,

结果发现只能这样才能装进去,

然后发现这样是无法车的。

然后发现这样是无法车的。

95度车刀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95度车刀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刀买大了,没别的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掉卡盘上两死顶尖,对在一起,以后一般的情况下就对未座上的死顶尖。水平面上同对齐死顶尖,(死顶尖伸出,刀架转位能靠在一起)

上边这把刀还要垫垫片,。。。。

网友:
楼主!告诉我你是怎样对刀尖的?

楼主:
磨了好长一段,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目十行吧,大哥,那是水平面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仔细阅读一下内容,是刀具只允许我这么装进去,我比划比划而已,确定是不是我的问题而已。

网友:
 果然有一套应当去学习一下在说把兄弟这个装发你都能想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准时14的,但是16的完全可以用。刀架最高高度22MM,刀尖可以对到中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要自宫卡爪,不是要车内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我是想自宫卡爪,所以弄了那个东西进去。要不然卡爪固定不了。

网友:
不是刀的问题,刀低要加垫片,孔小要先钻大,能放进内孔刀才行啊。

网友:
刀要和刀架配合的
你的刀架应该用多少的刀说明书上有的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床?
不行就上快换刀架吧,可以自己调整高度

网友:
买错刀了吧?你的床是用12还是14的刀杆的吧?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把刀杆上面铣掉一些就能用了

另外工件上的孔太小  要扩大到 能够让内孔刀杆插进去 才能镗孔

工件装夹也不符合习惯  一般是卡在卡盘最外端 而不是顶住卡盘端面

网友:
250装14的车刀

网友:
你内孔刀买大了

网友:
你工件上孔也太小了,慢说你刀装得不对,对了也车不了,必须预钻大孔,必须能插进内圆刀的刀头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就是买家发的货有问题,对吧。刀片朝上是没法安装的,高度不够,能装进去的是16,就是你看到的那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