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90MMFW函道配电调请高手们帮个忙,出出主意。。A320 !

楼主(2012-03-20):
请大家讨论下, 双发90MM能用 好盈100A铂金的电调控制不? 如果能,怎么连接?(可以在线中间划岔口,另引线控制另一个 函道吗?) 不能的话,需要什么电调? 什么牌子? 铂金?。。。。。。。。。。。。。         大家帮小弟分析下,出出主意。。。。。【要省钱】。。。。。。。

网友:
这个问题没啥好分析,等你潜水够了自然明白

网友:
双发90MM,用好盈2颗,不需要用到铂金版(不过貌似80A以上只有铂金?)

网友:
一个无刷电调,一般说来是不能控制2个无刷电机的,因为两个电机的相位总归不太一致。不过,今年rcg上有个老外实验成功了,还贴了视频,原理不明,此人说3个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