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kt板飞翼 无动力试飞失败…………

楼主(2012-03-20):
我第一次制作模型,用5mm kt版做的1.2米带翼型飞翼。飞翼重心也调整在20%的位置 如图

今天尝试无动力丢了一下  飞了4米左右栽地……

轨迹遵寻上图中头重的曲线
丢了几次之后电机给摔出来了……
电机 我用的是下图电机座 配合小节8mm碳纤维棒 用热熔胶固定在机身上……虽说事先知道热熔胶不靠谱 但没想到过这么不靠谱……

请问各位大大……
飞翼的重心还要往后调吗??
电机座应该怎样固定呢??

网友:
就这个啊  1.2米    什么都别说把飞翼丢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飞翼是个麻烦玩意、很难猜重心、看个视频、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id1839655pid1839655

楼主:
求各位大大指点……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
翼尖 没弄垂尾 在空中怎么能安定呢,赶快加一个

楼主:
大大们 那边有两个问号 指教下吧……

网友:
发个重心计算器,很好用http://fwcg.3dzone.d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按计算器设置重心在20%处…………

网友:
建议LZ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4146&highlight=,也许有帮助。

网友:
飞翼的重心不是前缘的%多少多少,飞翼因为仰俯力避太短,对重心的要求相当精准的,最好是用专业的重心计算器计算一下

网友:
灰起来了没有啊?求视频。没有灰起来,一切都扯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