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行车零件外轮廓开粗要怎样设置MasterCAM

楼主(2012-03-20):
我用MasterCAM加工  现在从毛培中先铣出零件的整个四方外轮廓 开粗时外形铣削怎么都设置不出来 要么就把里面的半圆外轮廓也铣出来 要么根本出不来 假如在上面沿着外轮廓画一条补助线很容易就设置出来了
其他的刀路设置貌似没什么问题
我先把上面全加工好 最后翻转90°镗孔
跟贴加分

网友:
做的把立吧

网友A:
这个地方怎么加工?

楼主:
画补助线最要命的是外形加工完了 里面十字轮廓就没办法加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好干,啥材质的?能否家庭精铸?

网友:
能否知难而退,换个思路,再设计一个易加工的?

网友:
党卫军啊,分开加工就行了,没必要做在一起,干尽坏事后投奔换盟军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怎么加工?
先铣外轮廓 再用T型铣刀 掏圆弧

网友:
又不是加工中心,铣出十字和镗完半边孔后换把T槽铣刀四刀就搞定了!

网友:
还是出点钱叫坛子里的兄弟做吧,可以让那帮家伙“以返养吸”。。。。。

楼主:
我也有小鸡鸡呀 就等口粮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6441&highlight=2800

网友:
如果有cnc ,那翻4面加工....應該也可以

网友:
能不能把十字拿下来单做,底座加工好后再用螺丝连起来?好像那样更省力。。。。新人不懂瞎说,别介意

网友:
你这个造型也就凹进那块用T刀麻烦点,其他的很简单,mastcam 10年前学过,后来看到ug方便,到现在一直用ug。
要我做,十字面朝上,粗铣到下平面,精铣上台阶和四个角到底,内凹T刀层切,翻面打孔并铣出大半圆弧

网友:
分作两片,最后螺丝固定,很方便啊

网友:
不懂是个啥东东,这么奇怪,自行车上没见过啊!!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我只会用UG 。三轴 要反面加工。下面圆弧得要补片,上面十字要设定加工最深。里面的十字台阶可以一次出。4个角用T槽刀手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