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A5和豹2A6使用的底盘一样吗?

楼主(2012-03-20):
RT,知道的请告诉下,谢谢!

网友A:
尺寸,行走系统是一样的。
A6其它很多地方改进了,如车底防雷组件,驾驶员座椅,逃生舱门,车尾摄像机等等。。。不过这些在模型上基本不会体现出来
简单一些印象,正确否,请有深入研究的高人来详解

楼主:
那建模的话是不是可以使用A5的底盘视图做参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行走系统是一样的。
A6其它很多地方改进了,如车底防雷组件,驾驶员座椅,逃生舱门,车尾摄像机等等。。。不过这些在模型上基本不会体现出来
简单一些印象,正确否,请有深入研究的高人来详解

你说的这些混杂了A4到A5,A6到A7一些改进
A5到A6最直接的就是换了L55的长炮,火控有改进。底盘没怎么改动过,包括动力和综合传动箱。

引用 楼主:
那建模的话是不是可以使用A5的底盘视图做参照呢?

都可以的,猫2的底盘都是成系列的,用A4的底盘都可以(也就一个首上装甲板驾驶员处的不同)
A6之后的各国衍生型都差不多,加了些物件而已

楼主:
多谢指点,继续收集资料,以后出图了还请大家多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