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华家的小飞机,genius cp,mini cp,v120d02s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2-03-20):
手里唯一一个像样点的控就是2801,所以就将错就错入个华家的小飞机玩玩吧(呵呵我知道华的配件比较贵,请老鸟们暂时先别喷华家配件贵的问题)
看了标题里说的那3架小JJ,价格依次增高。但是其根本区别是什么?究竟提升了哪写,相对而言哪款性价比高一些,有经验的老鸟能给简单介绍一下么,作为一个没接触过6通直飞的纯小白,并且想初探3D门径的我,这3款机子应该作何选择呢?
看了一下华的官方旗舰,好像推出了一个活动是购买genius cp+200RMB可以换价值300RMB的无刷电机套装,无刷和有刷其实我也只也没搞明白,是不是无刷的可能瞬间电流会大一些,力量会大一些,小白的理解是不是爆*力强一点哈哈。
如果购买此套餐,那么跟mini cp的价格一样了,而跟mini cp 和v120比又孰好孰坏呢?

网友:
CP那架构改双无刷稳定性急差,CP改主无刷+7MM有刷尾电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A:
以你的情况,买G CP最好,MINI CP是D控,2801不配,120D02S你技术还达不到,买了后是飞机玩你,无刷可以买,但只升级主无刷就可以了,那个尾无刷不太好,增重还不耐用。原装的有刷就可以。

网友B:
这几架飞机我都有,GENIUS CP 性能一般,主要尾电机采用伞齿,且模数较小很容易扫齿,另比较难调试,上手比较难。 MINI CP 飞机不错,调试容易,尾电机采用直驱形式,整体机架比较容易耐摔!

网友:
新手比较适合MINI
但是楼主手上的控不合适
最好的方案是MINI CP+DEVO10
自行改装主无刷和7mm尾电 具体方案论坛里很多贴都说的很清楚  配件淘宝都有卖
DEVO10 目前没上市 商家说要等到月底 相比DEVO8S 性价比比较高 值得期待
个人意见 目前本人也在等待D10的反馈意见
更多详情 欢迎加群 167624040

网友:
另外 还有一点  华的配件 目前山寨的也不错 详细 请去改装板块 看聪少的帖子

网友C:
DEVO 10好在哪里了?

网友:
2801不是不能和MINI CP匹配吗?所以只能在G CP和120之间选了。

网友:
Gcp吧,不然真是鸡玩你啊,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新手,又只有2801控,那只能上GCP啦,无刷不着急 改,等悬停、航线都练得差不多了,马达也弱了,再考虑换无刷。 换无刷后更暴力更容易坏而且续航时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架飞机我都有,GENIUS CP 性能一般,主要尾电机采用伞齿,且模数较小很容易扫齿,另比较难调试,上手比较难。 MINI CP 飞机不错,调试容易,尾电机采用直驱形式,整体机架比较容易耐摔!

cp尾电机有齿轮吗?我怎么没看见?

网友:
你确定你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架飞机我都有,GENIUS CP 性能一般,主要尾电机采用伞齿,且模数较小很容易扫齿,另比较难调试,上手比较难。 MINI CP 飞机不错,调试容易,尾电机采用直驱形式,整体机架比较容易耐摔!

你确定你玩过G-cp??哪来的伞齿,你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
02S大了点,在室内飞压力较大,翻是没可能的了。建议G CP或等WK版的miniCP,买来不用改,飞坏了可能你的水平已经可以升级02S了,省下200米换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我有个v911目前,那个小玩意刚飞7,8块电池我就感觉不爽了,在我现在住的屋子里随便怎么走都行,就怕买来个g CP还跟911一样,只是没事玩玩航线,那太没劲了,所以我还是想小尝试一下3D,感受一下。试着翻翻看,所以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唯一一个像样点的控就是2801,所以就将错就错入个华家的小飞机玩玩吧(呵呵我知道华的配件比较贵,请老鸟们暂时先别喷华家配件贵的问题)
看了标题里说的那3架小JJ,价格依次增高。但是其根本区别是什么?究竟提 ...

先跟你说说“双无刷”是怎么产生的(纯属个人猜测)
G-CP出来后,空心杯给骂到娘胎里面去了,99%的CP玩家都希望改无刷,于是……肥水不流别人田,于是赶紧出个无刷升级,而且要尽快上市才能挽回G-CP的声誉。于是把V100D03BL的双无刷套装搬过来重新打包一下,搞定。
结果……预算错误,出来的效果很不好,动力提升了,但同时更重更吃电,甚至尾巴问题更多……导致一批的无刷套装出不了!
G-CP要让路MINI CP,于是降价,无刷套装不受青睐,又得清库存。好了,两个一起打包,680+200扫掉!

网友:
楼主,从我的感觉,MINI CP最适合你,配个D7或D10。2801不想换的话,收个二手G-CP吧,经济实惠。
如果你买02S,那记得通知我,我等收你的尸体当配件!

网友:
聪少分析精辟!

网友:
加入mCPX吧,小飞机很有感觉哦,我刚入这台小飞机,做工真的很精制,特别是现在V2版的改进不少,锁头稳,尾不抖。

网友E:
   我雖然沒玩過 CP ,但就是覺得它尾電機是敗筆,

也雖然現在有了無刷電機升級套裝,200元,

但我還是喜歡 V120D02S ,尾軸傳動,四舵機,........

如果覺得室內翻鴨梨大,可以找室外無風之處來翻!

MINI CP 主架太軟,用家說當翻機的時候,電機齒與大齒盤分離,導致掃齒,

總之,CP 問題多多!多潛水,你會找到更多資料 :loveliness:
----------------------------------------
剛看到聰少說CP 雙無刷的失敗,而原廠有刷馬達就是失敗之作,
升級與不升級都失敗,那就別玩 CP 了!
V120D02S,你多買套大槳夾,就應該沒問題了,原廠大槳夾球頭易斷
===================================
如果沒有四面懸停基本功的,MINI CP 比較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VO 10好在哪里了?

换了一个未淘汰的高频头去淘汰28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MINI CP 主架太軟,用家說當翻機的時候,電機齒與大齒盤分離,導致掃齒

很多人买MCP配件升级GCP那不是猴子捞月

网友:
看来还是选CP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雖然沒玩過 CP ,但就是覺得它尾電機是敗筆,

也雖然現在有了無刷電機升級套裝,200元,

但我還是喜歡 V120D02S ,尾軸傳動,四舵機,........

如果覺得室內翻鴨梨大,可以找室外無風之處來翻! ...

没玩过就不要说了,真的,没有一句在点上
mini cp还软,??别误导新人了,拿02s当练习机,有钱炸也没那时间修,cp和mini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有个v911目前,那个小玩意刚飞7,8块电池我就感觉不爽了,在我现在住的屋子里随便怎么走都行,就怕买来个g CP还跟911一样,只是没事玩玩航线,那太没劲了,所以我还是想小尝试一下3D,感受一下。试着翻翻看,所 ...

呵呵,哥们,911很快可以上手,GCP可就不一样了,不是那么好控制的,玩了911只能算新手,
对新手,GCp我只能说,很不好控制。你想翻?一年内别做梦了,哈哈

网友:
LZ这贴很好。我也正纠结这三个机机。看了大家的说法。准备继续观望。

网友:
回复 网友G: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情况,买G CP最好,MINI CP是D控,2801不配,120D02S你技术还达不到,买了后是飞机玩你,无刷可以买,但只升级主无刷就可以了,那个尾无刷不太好,增重还不耐用。原装的有刷就可以。
同意!~没必要去换控了!2801绝对够你飞的了!!!!现阶段不要上02s!否则你会后悔的...它不适合新手...上G-CP!  如果技术上来了,换02s 也不迟!   ...再往后,华科尔除了会继续出d版的飞机(放弃一大批wk用户  严重bs)之外,飞机我觉得02s已经是巅峰了...飞机顶多也就这样了...

网友:
今天在家飞了一个esky cp3,飞了一个电。没有一直飞完。能勉强保证不装,有撞就收油门重来。请问这样的技术可以上02S不?还有9鸟的180如何。貌似跟02S差不多大小

网友:
标题

第一次冒个泡,潜水太久了。那个其实我也一直在纠结。各位大大,帮忙提提意见,我把家里的lama v4飞得很好,至今为止未有碰撞(技术是在lama v3练出来),一直想弄弄六通。大的450,不敢玩着先,貌似很危险,所以关注小尺寸的,论坛有的人说九鹰的精度不够好,华科尔又是很贵,有点“坑”,但总不能整天玩模拟器,所以很想上六通,于是千辛万苦凑到1300大洋,犹豫02s,和minicp,最担心还是cp 的尾电机(不知说错没,见谅),精度够02s好嘛?02s烧花钱程度如何?我想一次性投资好,这个想法好吗?

网友:
聪少写的真经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玩过就不要说了,真的,没有一句在点上
mini cp还软,??别误导新人了,拿02s当练习机,有钱炸也没那时间修,cp和mini最合适

  你不是一個聰明的人,沒玩過就不能說?
沒被450機機傷過就不知道450的危險嗎?看看450流血貼不就知道了嗎?
一定要被打到頭破血流才知的嗎?
沒玩過CP 就不知它好壞的嗎?你真的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网友:
昨傍晚调好02s去练悬停,都是没人高的高度,可是炸机比任何一次都狠啊,脚架出奇地全断裂,头罩蹦了豁口幸好有胶带固定,否则就裂开了,然后最悲惨的是桨夹打断了。
之前没加固传动伞齿的时候,坏的总是伞齿,现在伞齿没事了,桨夹遭殃了,脚架无比脆弱啊!

网友H: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这个视频的真假,如果按照它这个摔法,我的02s早就解体、寿终正寝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2MzczOTQ0.html
看视频,照这个摔法,我至少可以断定:脚架断裂,伞齿被弹蹦掉或者扫齿,头壳破裂,倒飞桨夹也在劫难逃,舵机扫齿!可它的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I:

D02S不适合新手

CP山寨资源丰富适合喜欢折腾的入(碳刷尾电鸡性能好点的18元一颗)

不差钱可考虑MCPX(淘宝已有山寨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这个视频的真假,如果按照它这个摔法,我的02s早就解体、寿终正寝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2MzczOTQ0.html
看视频,照这个摔法,我至少可以断定:脚架断裂,伞齿被弹蹦掉或者扫齿, ...
飞机的耐炸度是和飞机的动力成反比的!!~ 另外还有就是 面临炸鸡前的处理!  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将损失降到最小...这种技巧是需要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