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摇臂拉到底后会持续发出“滋”的响声,求解

楼主(2012-03-20):
过去没有,目前不影响飞行,什么问题,请教

网友A:
电位器有些接触不良了
飞固定翼没事
直机就换了算了

网友:
我的大韦力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用最短舵臂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有些接触不良了
飞固定翼没事
直机就换了算了

电位器是什么东东?是舵机里面的么?
不换会有什么影响,3个舵机90元,哎~

楼主:
求解,对飞行会有影响?

网友:
什么舵机,如果是数字舵机会发出这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很正常

网友:
我装好的冲浪者也是,有两个舵机打到底就响,用手按下就不响了。(辉胜9g舵机)

网友B:
我的mCPX v2 三个舵机滋滋声不断,舵机马达不停的抖,也不影响飞行。

网友:
我的MD933
也会……打电话问横吉 他们说正常 一开始也很不爽 后来基本上忽视之!只是调机时听的到……飞起来早也被电机和大浆盖了

楼主:
那就是没影响喽?

网友:
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CPX v2 三个舵机滋滋声不断,舵机马达不停的抖,也不影响飞行。

mcpx是因为通电后就一直在修正驱动着电机

而其它情况有两个可能,一是舵机或电路精度不高,这个可以凑合,另一个是电位器或齿轮有问题了,不管怎么说直机还是换了吧,炸了就不合算了

网友:
如果是傳統舵機的話,因該是舵機裝配不到位(或過度SubTrim),輸出齒限位偏向某一邊,導致實際行程縮小,然後卡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