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遥控器,怎么设置副翼混控?

楼主(2012-03-20):
RD6000
遥控器
,怎么设置副翼混控?
另外一个副翼
舵机
,插到6通道了。但是怎么打开混控功能呢?

网友A:
仔细阅读说明书,上面很清楚的,虽然是英文,借助字典,还是能看懂的

楼主:
按照说明书 :在PLAPE(副襟翼)
但是我怎么都打不开那个ATC 怎么按YES 屏幕都不显示 ATC
是不是 有什么前提才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网友B:
可以的,不过好久没用忘记如何设定了。

网友C:
按INC+/YES一次就会AC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