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的旋翼头和450SPORT V2的旋翼头可以互换不

楼主(2012-03-20):
450SPORT的旋翼头和450SPORT V2的旋翼头可以互换不

楼主:
可不可以呀 有没有高手说下呀

网友A:
绝对可以!

楼主:
哦 谢谢 其它 配件呢 能通用吗?

网友B:
都是一个妈 生的 怎么不可以

网友C:
原帖由
呼呼潴
于 2012-3-20 14:03 发表
哦 谢谢 其它 配件呢 能通用吗?
旋翼头零件除了十字盘/平衡杆/副翼/横轴/横轴垫圈外/其他金属件都不通用的

网友D:
主轴长度不同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同也一样的使用中,我说怎么螺距要重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