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同好:K牌电调内置BEC,并联

楼主(2012-03-20):
问同好:K牌电调内置BEC(设定为6V),如果另外并联一组LIFE(6.6V),会不会因为电压不同有问题?
目的:
1.为了安全备用电(不考虑NICD)
2.稳定电流
3.使用6V
舵机

楼主:
用另外一个帖子
还有一个技术细节我一致没有想明白,不是谁能解释明白?
就是并联电池和BEC输出电压的匹配关系。
不论哪种电池的电压和BEC的电压多少都会有些差别。这种压差有没有什么问题隐患?
1、比如电池的电压高,并联到BEC上,会不会电流流向BEC,会有问题吗?(LIFE6。6V,BEC6V)
2、如果BEC电压高,电池电压低,理论上会给电池充电,如果是锂电池,内阻很低,BEC瞬间的大电流会不会超过其电流范围,造成
BEC烧毁呢?
电路知识不过关,想不明白,希望懂的朋友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kontronik 的正极被我拔出
果断接收机2S LIPO

网友:
BEC并联锂铁和锂聚等都不行,原因就是因为 这种电池内阻低,如果BEC和电池电压相差较多时,瞬时电流非常大,会把BEC给弄坏的
并联 镍氢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B:
没有必要吧'15a的电流还不够吗

网友C(2013-01-25):
楼上说对∶BEC并联锂铁和锂聚等都不行
Scorpion Backup Guard 也不是最好,因为舵机操作的时候有back EMF,後备电池就帮电调吸收这back EMF,避免电调受损。
最好的就是廠方推薦的,用NiCd或NiM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