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什么船阻力最小??

楼主(2012-03-20):
如题。要参加
比赛
,动力限定了,比速度,所以只能把阻力做到最小。 方向由鱼线牵引,不需考虑。
哪种船阻力最小?最好给个图纸,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水翼船,如果规则允许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虾挺比普通的快艇阻力小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虾的一般就3个点接触水面,阻力当然小啦!

网友C:
地效船。里海怪物

网友D:
最好还是先把比赛规则先好好想一想,并发到坛上。包括比赛的时间和距离。

网友E:
就是啊。。。这个问题有点太宽泛了。。。
简单讲,不沾水的船,最快。。。
你要鱼线牵,那就是圆周绕圈的,这个的确是有比赛项目的,叫空气动力圆周绕圈赛,主要有2个,一是螺旋桨式的,基本就是空模用的那套动力推进系统,二是喷气式的,我知道是脉冲喷气发动机。。。船型嘛,就和现在的前三点虾艇相似。。。
可是,这都不是鱼线能牵得住的,再粗也不行,那都是用钢丝牵的,而且,为了安全,场地都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
因为,速度非常高,200公里每小时那是比较平常的速度。。。。一旦牵不住,就是粉身碎骨。。。呵呵

网友F:
看标题,我认为是太空船

网友G:
没动力组合祥情和比赛规则,模友是很难提供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