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伟力V911想换成其它的控来操控吗?

楼主(2012-03-20):
想知道大伙们的想法,然后我先下手换控。
单选投票
, 共有 107 人参与投票
1. 想
2. 不想

网友A:
伟力V911想换成其它的控来操控吗?
有电子高手可提供外接其他接收的方法吗?
先谢了
陈伯

网友B:
是不是一定要JR控?

网友C:
我想用天7的控。。。因为手上就只有这个控了。。。

楼主:
发帖的动作快了点,不好意思啊!
忘了说明一点:前提必须是都是2.4G频率的。对于非2.4G的,我无法做到将PPM或PCM信号转换成时钟信号和串行数据信号供发射模块使用。

网友D:
911那控蛋疼的要命,飞久了坏手感

网友E:
我想用kds7通的

网友F:
我要用华科尔2801的

网友G:
俺是用2801滴

网友H:
想用KDS K7X2控制

网友I:
亚托100s遥控和911通用

网友J(2012-04-28):
我想用T8FG来控911

网友K:
我想用电视机遥控器控制他~!:

网友L:
 天7+1

网友M(2012-07-29):
亚托100控

网友N:
我的是天地飞9

网友O(2013-01-14):
我想用空调遥控器遥控。

网友P(2013-03-21):
我想用 天地飞7控制伟力V911

网友Q(2013-08-15):
本人有天7一枚,想知道结果

网友R:
V911在家吃灰

网友S(2020-04-21):
V911在家吃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