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请教T8FG怎么解除屏锁定(现在是无法进设置)

楼主(2012-03-20):
昨天还好好的,不知道动了哪儿现在是开控后屏被锁定,没法设置任何东西,网上说明书又不完整没找到相关的解锁方法,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手放在S1上1秒

网友B:
长按S1解锁,如果是5.0版本,解锁后去SYS菜单(好像是,记不清了)找加锁选项

楼主:
我还是4.1的固件,谢谢楼上的两位,解决了,这个T8FG有点不习惯,以前都是用的10C,这个T8FG是朋友的,帮着他在调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