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九鹰260的箱子可以装911吗?

楼主(2012-03-20):
如题,装九鹰260的箱子可以装911吗?知道的老鸟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A:
估计可以,大小可能不对,自己拿刀片改改

网友B:
机器肯定可以,但是需要注意控的大小

网友B:
试过,不行,尾杆长了

网友C:
基本可以了,911尾杆比260长些 自己动手可以改下 还有就是控的大小差别

网友B:
不要误导,肯定不行,除非你把机器改得斜放,或者把911改短

网友(2012-05-18):
LZ去 五金店买个刀片 弄只笔 修改下260的铝箱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