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m涵道 关于 F22的问题

楼主(2012-03-20):
我前些天买了架50mm的单涵道小飞机,。。。F22

但是舵机只有两个,,,控制的是副翼,和升降翼

我的是美国手。。。。所以副翼,和升降翼都是右边的控制杆控制的。。。。但是F22的垂翼却是不可动的

而左手控制杆只是控制油门的,但是没有左右方向,

我的接收机还有一个舵机可以插。。。请问怎么样才可以使垂机翼可动呢

因为目前接收机只剩下一下舵机插位。。。而F22的垂机翼是2个的。。。情老鸟们帮助我

网友:
這飛机應該不用方向舵机吧!
用副翼加一點升舵就能左右轉弯了.

网友A:
非要一个舵机的话,舵机置机身中部用两个拉杆就可以控制两个方向舵了。

楼主:
我的两个舵机只能用右边的控制杆来控制。。。油门的左右是没有效果的

然后右边的控制杆,,下推的话就是全部机翼向上抬,  上推的话全部机翼下拉

左推的话左前的机翼和右下的机翼向上抬,而。。。右上的机翼和左下的机翼向下拉

右推和左推相反。。。。。

而推向左上角的话机体左边的机翼都向上抬,机体右边的机翼不动。。。推向右上角则相反

而推向左下角的话体左边的机翼都向下抬,机体右边的机翼不动。。。向右下角则相反

这样好难控制,我在模拟器上调试过F22 ,,吧F22和我的机子设置一样。。。。

特别是再转弯的时候。要打侧机身,考升降舵来转弯的。。。转弯的时候就是打侧的机身用升降舵转弯时,,角度控制不了,

就是打侧飞,用升降舵转弯的时候,打侧后的机头左右侧上下很难控制

网友:
联动式 三角翼

网友:
楼主你确定能飞这个机子?50涵道我以前也飞过,动力小易失速。坐等你炸鸡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你说的联动。怎么改 可以说以下吗

网友(2012-04-26):
引用 网友A:
非要一个舵机的话,舵机置机身中部用两个拉杆就可以控制两个方向舵了。

网友:
xi新手用Y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什么控,看说明书,用混控模式,就两个舵机,用升降-副翼混动

网友:
新手的样子

网友:
不错~!!!f22很灵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