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HSP原装AM遥控开启的有2个灯一个红的一个绿的,都 ...
求解:HSP原装AM遥控开启的有2个灯一个红的一个绿的,都亮吗?还是只亮1个红的?

楼主(2012-03-20):
HSP原装AM遥控开启的有2个灯一个红的一个绿的,都亮吗?还是只亮1个红的?

网友A:
這樣子應該都亮,只亮紅就表示沒電了.

网友B:
全部都亮的,如果红灯亮,绿灯熄灭,说明遥控器电不足~如果控满电,舵机动作缓慢,无力,抖动,说明接收电不足~

网友C:
藤椅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