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个外场铁锂电池包,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2-03-20):
不想入太多的锂电,维护起来麻烦,准备D个铁锂的电池包,外场充电用,
方案如下:
15AH的铁锂电池包,4片串联,12.8V(40米一片总共160)
B6的充电器(150米的山寨货)

需要请教的问题:
4片电池串联,需要加保护板不?
只冲3S1500ma的锂电,这个方案够用不?

网友:
买个发电机吧 400多元那种  比买电池合适多了 我整了一个 出了3次外场了20块钱油还没用完

网友:
还有400元的发电机?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
搞这个锂铁电池,还不如买几个电动车的电瓶,省事

楼主:
发电机又要搞油,麻烦的说

网友:
我是用的8s3p方案组的电站,单片大于10AH,可以40A给电站充电,电站输出最大130A,重量比汽车电瓶略轻
在家只给电站充电,lipo全部在外场冲,飞一天都够了(450和500级别)

网友:
外场汽油、柴油发电机已经被否决很久了。噪音、功效都是问题。

B6输入电压未知,我采用2P7s

网友:
b6外场充。。速度不行

我的电池包 是 15AH单体的 铁锂电 组合成 2个 4S包。。通过 外接并联线或者串联线 灵活选择是工作在 4S2P还是 8S1P模式 。
充电器用的 X612 通过特殊的电池接线方式 外场 6块 2200 3S的电池 可以20分钟出头充完。。

完全能满足我 3分钟 2块3S 2200电池的 金属涵道消耗速度。

网友:
lz可以考虑电动自行车上的用的铁锂电池,100AH,850米,借用某位老大的图片

网友:
有链接吗

网友:
LZ的方案我也已经完成了,4片单体买回来自己组装,焊上5根线的平衡头和电源T头再层层包裹好即可,B6设置为NiFe模式给外场包充满电,去外场即可用B6给电池充电,总之,这样配置成本最低最划算。
我用3个B6,5块2200MA电池外场能不歇气的飞450,飞到腿软。

网友:
另外,既然用B6给电源包充电,还需要什么保护板啊,焊好平衡线就OK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也是想找个性价比最高的方案,看来楼上的兄弟用的还不错呀~
顺便问问楼上的兄弟,冲2200MA的需要多长时间呀

网友:
B6还外场啥啊。。。。

网友:
我用单体10AH锂铁5串,正好适合B6电压。外场双B6一个301。充电速度跟不上。而且电站如果充4S电池很快就不行。所以又得升级充电器和外场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B6充2200mA的电池最快也要20分钟吧,所以我都准备3个循环轮流充5块电池,即便是一直飞3D都足够不停的飞了。3个山寨B6也就300元钱,B6是串充,充电转换效率远比那些高级的并充要高,因此适合在场用,节约电源包有限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