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X450 Pro 电机具体参数

楼主(2012-03-20):
哪位大神能给一下XAircraft X450 Pro的XAircraft 2215无刷
电机
的具体参数啊?在哪能找到啊?谢谢啦?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这个帖子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规格:2212
转速:950RPM/V
重量:57.4g
转子直径:28mm
螺丝孔直径:2.5mm
驱动输入:2.0mm香蕉公插(已焊好)
信号线长度:26mm(Approx)
就能查到这么多 但感觉没多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