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请教

楼主(2012-03-20):
我现在在玩倒翻,无副翼的,螺距-12,-6,0,6,12,油门100%,75%,50%,75%,100%,我知道正飞是向上推油门,倒飞是向下推油门,那我想问的是在正飞的情况下进行前后翻的时候翻到什么状态下时油门可以开始向下推。谢谢!

网友A:
油门曲线中点明显低了o(╯□╰)o
彩虹在翻过垂直后给负螺距,原地翻在垂直之前给负螺距。

网友B:
翻到垂直就可以拉负螺距了

网友C:
-12,-,0,-,12
100,90,85,9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