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20):
云台只能配合筋斗云使用吗?
XA650的机架能挂载云台吗?
云台有多重?垂直下来有多高?能否给这些参数出来?

网友:
禅师含微单重1500克,XA脚架肯定不能装禅师!

以下是大疆的皇家狮鹫针对禅师的相关回复:
1.云台+SONY NEX5N+16MM定焦头+原装相机电池=1.5kg. 相机水平位置时,垂直高度约200mm,yaw轴回转半径160mm.即云台需要一个半径160mm,高200mm的圆柱空间内实现全功能使用.
2.Z15支持单独遥控器控制云台,只要您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3.禅思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增稳消抖,您为何要用非增稳呢,可以说说您的需求.
4.具体实现细节不便透露,但我有点了解了您想关注的事情,总的来讲云台是要和飞行器控制器协同工作的,云台和飞行器也是共同运动的,云台不支持脱离飞控独立工作.因此,您所说场景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存在.
5.云台为3s锂电独立供电.考虑到用户的使用方便,我们正在开发一款BEC支持动力电取电,方案正在后期验证中.若通过验证,则将成为云台标配,不另外收取费用.
6.每款云台都有其支持的相机,其他相机不可使用.因此,此款云台不可以配用5D2相机.
7.目前云台暂定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方向锁定,即正常航线飞行时,摄像机镜头始终朝向一个方向,另一种模式是pitch,roll轴方向锁定,yaw轴会随飞机的朝向一起动作(平滑跟随),在这两种模式下,用户都可以通过遥控器单独控制3个轴的回转,并且可设定回转速度.

网友:
40138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明白了,是不是说,如果悟空设置到航向模式,也可以同时把禅思设成同样状态,这样的话,飞机和镜头就保持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