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如果在一块钢板或者铝板上安装一个轴承?

楼主(2012-03-20):
我想D一个小齿轮箱,齿轮可以在外面卖到,轴承也可以买到,但是外壳是要自己做的

怎么才能在一块钢板或者铝板上安装一个轴承呢?

网友A:
掏孔,或者买轴承座

网友B:
法兰盘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掏孔,或者买轴承座

掏孔,我能理解,就是轴承和板材,比如说铝板钢板怎么固定呢?是靠螺丝?还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盘轴承

这个不懂阿,有图吗?
谢谢阿

网友:
可先用厚铝铣出轴承座再压入薄的铝板

网友:
法兰盘轴承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