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f550射桨,图片+视频

楼主(2012-03-20):
常在天上飞,没事查查浆~
好不容易把飞机调的非常稳定没有果冻了,结果又来这一出
损失不太大,一根碳管,一支脚架,五只浆断掉,一只浆刮花,还是比较感谢下面那颗松树,没有它,就不止这些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4NjY1MjE2.html

生前遗照

生前遗照

网友A:
我也是f550

问下XA得脚架你是怎么 按上去的?我是用扎带绑的。。
不敢转孔。。怕把电路板转坏了。。
你是怎么就射浆了啊?!!

网友:
怎么会这样啊》???? 桨难道是有泪痕 还是 转速太高了啊?

网友:
还好不是掉在马路上。

网友:
桨的问题要重视!!! 我也有惨痛教训!!!损失巨大。。。

网友:
怎么回事,这个要引起重视

网友:
慰问~射一支的时候还可以稳的住,两支就挂了。航线转弯的时候桨负载很大,一不小心就会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XA得脚架你是怎么 按上去的?我是用扎带绑的。。
不敢转孔。。怕把电路板转坏了。。
你是怎么就射浆了啊?!!

用塑料扎带扎上就可以了,不用打孔,也很结实

网友:
把电机和浆都换了吧。

网友:
高KV的电机还是配好点的APC桨安心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啊

网友:
严重同情。

网友:
之前老说XA桨不好,DJI不也一样。

网友:
看起来损失不大啊

网友:
楼主加上电池的起飞重量有多少啊?
我的也是全套DJI F550+WKM+XA脚架+XA挂载架+XA云台+狗2,起飞重量到了2200kg,还没带图传,,,,郁闷啊,太重了。

网友B:
和你的差不多重,我用4s3300X2,飞十分钟,dji的桨还是不错的,这套配置飞起来很稳定,震动很小,这次断有可能是旧伤或是用的时间太长造成的,再好的桨也不能用一辈子吧

网友C:
我的和你完全同样配置啊~~用的2组2600 4S的电池~~但只能飞5分钟~~
重量是2.5kg

网友D:
极度郁闷,我的F550同样遭遇空中射桨,惨炸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多亏没掉到马路上,再砸个飞驰的车,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