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进来帮菜鸟接个招啊,,顶不住了。。。

楼主(2012-03-20):
50或者60大的不锈钢(楼梯扶手那种),1.5米左右长,用什么工具才能弯1个大半圆圈。或者半圆。?
用什么办法做可以避免它爆。裂。皱。凹。等等问题。 有办法吗?想破头了。

网友:
弯管机伺候

网友:
灌沙就行

网友:
1.5米,弯大半个圆或半圆,就是说直径小于一米,那么大的管径,难,除非专业设备,还得看壁厚。

网友:
管子太粗了。。。

我看粗管子扶手转弯位置都是焊接起来的,,应该有对应的弯管卖。。

网友:
这么粗,还薄,弯管机弯那是白瞎的。难度挺大,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灌沙,加温,直径大的话做模具滚压

网友:
买现成的 弯头  两边焊接上去的。。

网友:
模具滚压应该可以~!

网友:
做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最好成型弯头焊接,省工省力,省时省钱.

网友:
那得专业的东西搞了,土办法估计不成的

网友:
那得专业的东西搞了

网友:
这些办法要是都不行,怕是没人能搞成了,就得改方案

网友:
灌砂还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A:
谢谢各位热心的大侠。。。灌沙加温想过。就不确定行不行。管子大了,弯度又太小了。
我也不想自己瞎搞啊,拿到做楼梯扶手的地方,他们不接活。。 说折腾啊。

网友B:
加工不锈钢的门口就有弯管机。

网友C:
所以设计时就一定要考虑到加工

网友D:
买现成的套吧

网友A:
原帖由
五行烧友
于 2012-3-21 07:52 AM 发表
加工不锈钢的门口就有弯管机。
人家不肯帮我做,也没有这样的现成的弯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