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安装完毕,准备试飞

楼主(2012-03-20):
冲浪者安装完毕,连图传 飞控 一块2200ma点  整套+zi8净重1千克,超重吗?机翼要加强吗?
用的是2212kv1400+7*5桨

楼主:
在上

上图,机头是gps

zi8是把电池外盖先卸下来,钻孔固定在木板上的哦,再将机身合上去,飞上去应该不会掉下来,,魔术扎带现改成固定机翼一样的魔术贴了

网友:
和我布局差不多

网友A:
标题

7050貌似动力稍弱,我装过1。2kg,不过机翼多加了一根碳杆。原装一根感觉不够
我1950kv 6050桨,1。3kg时已经吃不消了,经常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50貌似动力稍弱,我装过1。2kg,不过机翼多加了一根碳杆。原装一根感觉不够
我1950kv 6050桨,1。3kg时已经吃不消了,经常失速。

谢了,原来的一根碳杆空心的,感觉很弱。本来想加一根实心的穿进空心里面,,呵呵,不知道起不起作用。

冲浪者在没装FPV设备前很飘得,重心控制好的话,飞了好多次,就是空速很慢,几乎不失速,
现在加重后情况不得而知,怕就怕起飞不给力,周末试试先。

网友:
我的也装好了,,,等飞。我的是用8寸桨,,碳管换了条6*4的。。。

楼主:
鉴于多位前辈经验,也在机翼加了根3mm碳干

网友(2013-01-30):
电调一定要放外面吗?我都是放在机身里边!现在有点担心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