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的飞机·请各位高手们看看

楼主(2012-03-20):
这不是我第一次做的飞机· 都说新手都从微风下手
好点· 所以我就做了个微风

可能算是大点的微风吧·    机翼1.1米的·

目前还没盖板   一个A2212-13 1000KV的电机· PE1047的螺旋桨· 4个不知道名字的舵机
就这样加起来有315KG·  不知道重不重了·不知道重心在哪里哦·····

这个机尾上的舵机不知道安装对没有哦·····   还有机翼上的舵机 ····  正在纠结中

还有求点配置啊·   电调啊  · 电池啊·  还有遥控·  都用什么的好点哦。。。。

网友A:
电机kv可以大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可以大点吧。。。

楼主上的是1047减速桨,kV1000我觉得已经是过高了点,你还要加大,估计是看不惯设备不烧。

网友:
315KG ,,,,确实重了!

网友:
第一次做,很不简单啊!

网友B:
A2212-13 1000KV  配 1047 正合适。不过这个的动力对 315克的微风而言是太猛了。A2212-13 1000KV + 1047在3S下能有最高能到150-160瓦,足以把800-900克的微风送上天了。 最后就看楼主的操控技术了。 这飞机并不耐炸,有可能一次性玩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2212-13 1000KV  配 1047 正合适。不过这个的动力对 315克的微风而言是太猛了。A2212-13 1000KV + 1047在3S下能有最高能到150-160瓦,足以把800-900克的微风送上天了。 最后就看楼主的操控技术了。 这飞机并不耐炸, ...

呵呵,XXD的电机退磁比较厉害,A2212-13用过一段时间以后,配9050直驱桨,地面全油电流都会到18A,更不要说负载高出两三个级别的1047减速桨了。还是A2212-15电机配1047减速桨更加合适一点。

网友:
比我做的美观的多!!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XXD的电机退磁比较厉害,A2212-13用过一段时间以后,配9050直驱桨,地面全油电流都会到18A,更不要说负载高出两三个级别的1047减速桨了。还是A2212-15电机配1047减速桨更加合适一点。

那只是电机质量问题,那样的电机应该淘汰不能用了。 我只是说一个正常运行的电机A2212-13配1047是合理的. 要说退磁以后的话,A221-15电机退磁后一样带不动。

网友:
重心在机翼前1\3处,2212.KV1400配8060浆。30A电调。2200mA3S电池。天6的控。我的就是,很好飞。

网友:
貌似机头太短,需要加配重

网友:
第一次做,很不错了。
不过,新人新机,副翼和升降舵就别做那么大,操控太灵活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