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配原装接收机遥控距离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20):
请教高手如下问题:
1、T8FG配原装接收机如果在空旷地带或者可视(肉眼能分辨飞机位置)遥控距离最远可以达到多少?
2、非可视(有树木遮挡或部分建筑遮挡)还能遥控吗?
3、在贴了防爆隔热膜的车里操作车外飞行的飞机遥控距离能达到多少?
4、我查到网上有用433mhz 遥控跳频增程系统遥控飞机的距离居然能达到20——40公里,这个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吗?

网友A:
t8fg用带分集天线的原厂接收机安全距离是1km。
有阻挡物距离减少很多。
车内减少距离很多。
2.4g频率不能用433

网友B:
2.4g就是视距传播,隔障碍物很容易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用带分集天线的原厂接收机安全距离是1km。
有阻挡物距离减少很多。
车内减少距离很多。
2.4g频率不能用433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就是视距传播,隔障碍物很容易挂了

这也是我很困惑的问题,超视距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如下问题:
1、T8FG配原装接收机如果在空旷地带或者可视(肉眼能分辨飞机位置)遥控距离最远可以达到多少?
2、非可视(有树木遮挡或部分建筑遮挡)还能遥控吗?
3、在贴了防爆隔热膜的车里操作车外飞行的 ...

你完全不用担心无遮挡情况下的直线距离,有人FPV飞了4公里多

网友:
原装接收一般都能飞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