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高手给我看看我的机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2-03-20):
今天拍的尾电机到货了。换上之后飞了不到一个电,摔了一下后发现尾电机一直转。只有拔了电池才停,插上电就自己转,谁知道是什么毛病啊?还有救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陀螺坏了?

网友:
尾电路MOS管坏了。贴片MOS管,AO3416,标识为A006,在主板上跟尾电机线一侧,三脚的。换个新的就好。注意焊的时候千万用烙铁别用风枪,我的就是用风枪吹的,把下面一个小电阻吹下来了,舵机也吹变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是高人,我不懂电路啊,那个mos管用什么代替吗?或者有卖的吗?是不是我换了杂牌电机才烧的mos管啊?我换的电机是612的,

网友:
是换的尾电机么?一般淘宝卖的杂牌空心杯到不至于烧,估计是有虚连的地方才导致的,淘宝有卖,搜AO3416就成,4元钱10个。就是焊的时候费点劲,太小了。

网友:
注意贴片上的标识是A006,仔细看主板上的MOS管,表面就能看到A006字样。

网友:
我的也是。 换了尾电机就出现这个问题。 可能是焊的时候,不小心把三极管烧了,当时电池没拔出来! 各位焊什么都好,记得要把电池先拔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焊好后还飞了一会才坏的

网友:
楼上!
我也是飞一会就坏了! 我已经烧了一个主板,所以有替换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有接线处没有绝缘好,或者另外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更换尾电机以后马上就烧或者飞一会就烧的原因是:线的金属部分碰到了电机壳子~~~~

这种情况最直接的现象就是:啪~~MOS管爆掉了,然后尾电机不受控开始狂转,接电就转。

修复只要换个MOS管焊上就OK,不用换主板,换个板60元,买个MOS管4角钱,就算找个修手机的帮焊上也就10元,性价比超高啊~~~

这个电路是一个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作为保护,反向焊在电路上,由AO3416场效应MOS管作为驱动,一般情况下爆掉的只是MOS管,二极管不会爆掉的,但是如果电流极大或者反向接电的话也会爆,那样就都得换了,不然你换了MOS管一接电还是会烧。

网友:
那么小的东西,焊起来一定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帮我看看哪个是mos管啊,是不是我画的这个?看样子没坏,我用手机电池保护板上的mos替代行不行啊?电池上是六脚的,手机主板上有三脚的mos管吗?我有好几个旧手机

网友:
我靠!焊这个可能要些技术噢!

网友:
我是把坏主板的mos管拿下来,放到新主板上用的。 (原来的主板红灯长亮,报废了)
我这样做的:

焊下来: 用烙铁加锡在IC上方加热,然后一挑,整个mos管就粘、挑起来了。
清理PCB板 : 助焊剂和烙铁清洁要焊的位置,留下一些锡。
焊上去:把mos管用镊子固定在要焊的位置上。管脚正好压着是上一步骤留下的锡。然后烙铁在上方贴着ic加热,等锡融了,就焊好了。 然后再用助焊剂美化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你看一下是不是我画圈的那个啊?我没有旧的主板。要是在网上买一个mos管。换不好的话岂不是白买了吗?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替代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红灯长亮是那個組件壞了,是不是沒可能修復?

网友C:
就是这个,看来你那个是新版的,老版的主板上直接就是A006,你可别去搜A2HSB,搜出来的都是六脚的MOS管,在它上面那个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下面有个小电阻,我上次用风枪就是把这个电阻吹下来的,近视焊这个小东西很吃力。手机上的不敢保证对不对啊,我是从网上买的,买了十个备用,结果上了cp,基本伟力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