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换轴承,请问主轴固定座上的轴承怎么取下来?

楼主(2012-03-20):
飞机炸多了,想把主轴轴承换掉,但是发现怎么搞都弄不下来请问各位是怎么换轴承的,有专门的工具吗?太暴力担心把主轴固定座也给弄废了,哈哈!

楼主:
帖子沉得太快,顶一下!

网友:
  防风火机一烤~ 数十秒左右 见微微青烟飘过  废主轴 斜着一敲  朝软物上一顿 都可见一物掉出~~

网友:
总算看到阳台了

楼主:
不会把东西烧坏吗?

网友:
那东西粘上的,无非就是热胀冷缩不同,胶也烤软O(∩_∩)O

网友:
电烙铁斥候,几秒钟就下面了

网友:
先动手再说

网友:
我用5MM*30的螺丝和螺母,在找个内径大于主轴轴承的螺母垫在固定座上,把螺丝穿过轴承和螺母垫个垫片用5MM螺母拧在螺丝上紧几扣轴承就下来了,新轴承可用此法相反方向便装好不伤轴承。不知我的叙述大家能否理解?

网友A:
开水煮两分钟,筷子一捅就出来了,要被烫着我就不管了

网友:
軸承座墊好,然後錘子儅儅儅。。出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水煮两分钟,筷子一捅就出来了,要被烫着我就不管了

  我眼快快,以為你說煮方便面

网友:
不管是火机、烙铁还是开水,总之是需要加热

网友:
 我想换摇臂上的轴承,自己搞到NSK的,比飞越原装的好多啦!但摇臂上的轴承很难搞下来,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眼快快,以為你說煮方便面

你老啦,早跟你说老不以筋骨为能,更加不要色,须知色乃刮骨钢刀

网友:
我换轴承很简单,我的亚托主轴中间有一圈突出的环,从轴承座反面插进去,那钳子放在轴承座上,轻轻敲两下钳子,轴承就出来了

网友:
大家的方法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