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3-20):
今天昨天送了师傅一个狙击镜,今天师傅送我把盘面刀。公家的,嘿嘿   求教此刀是莫氏几号的

楼主:
z

24.9 大径 20.2 小径   91.7 长  得出 0.025627锥度。不知怎么回事跟百度到的莫氏数据不一样。求教  上面写着大工  2-3

网友:
今天昨天是那一天

网友:
喜道应该是MT2的 上面有个转接套吧,2-3应该就是2号转3号的套

楼主:
z

额 谢谢指点,是有个套。也就是里面2# 套的外锥是3#吧   我准备做小铣床,三个方向的托板买好了。等这段时间忙完了就开始做。我师傅看我这么喜欢机床就送我个这个。主轴自己先做一个。没有外圆内圆磨床,所以不热处理了。能用就好。如果这个是3#号的那我就买个3#的铣夹头。主轴结构准备山寨瞎折腾前辈的。加工倒是没什么问题,我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同心度能难倒一个高级技师